[家电] 拆个艾美特风扇的遥控器,修理未果.

楼主(2024-10-03):
艾美特的遥控器,买来大概十多年了,期间坏过一个,淘宝上买个一个换上,用了4.5年,又坏了

故障就是按开机键,要用非常大的力气,本以为是导电薄膜不行了,所以买了个导电铜片贴上,可惜无效果,还是要用很大力才行

没办法,丢掉,多多上再5元买一个回来...

网友:
这玩意坏了就不好修 拼多多首选

网友:
告诉你,艾的遥控器,和多多上那些 遥控灯、灯座的通用。

网友:
估计还是导电的问题

网友:
聪明的楼主,焊5个微动开关上去不可以吗?

网友:
你确定很通用??

网友:
导电胶可行

网友A:
用这种轻触按键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轻触按键就行了:

这改装的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不能刮印刷导电层,刮掉接触不好。

网友:
你都把触点刮掉了啊。。。。。。触点只要用酒精清洁一下就行了。
也可以把两个电极焊上铜箔贴好,中间距离1mm左右就行,叉指难弄。

网友B:
就是质量问题,酒精擦拭不行换个新的不贵。

网友:
这样的导电膜,越刮越不行,换新比较好,一次性解决问题

网友:
电路板上的碳膜刮坏了是关键,导致二触点距离较大,硅胶按键上贴装铜箔也很难修复的

网友:
几块钱一个而已,扔了吧

网友:
告诉你个秘密,这类遥控器故障是到点碳漆老化所致,用导电银漆可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质量问题,酒精擦拭不行换个新的不贵。

只能用 橡皮 轻轻擦

网友:
导电膜损坏不好整

网友:
用导电漆笔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