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华盛带温湿度监测的钟

楼主(2024-10-03):
之前十几块钱买的,电池换了下,就发现,怎么都点不亮了,所以拆下来看看

没发现什么故障点,但是上电的时候,有时候黑屏,巴拉巴拉线,又会一闪一闪的显示

没办法,随便上了,居然又好了...太神奇

网友:
这种钟的缺点就是夜里不能看

网友:
同款已改8025

网友:
是这样的,有时它就莫名其妙的就好了。

网友:
可能有虚焊

网友:
接触不良呗

网友:
应该是屏接触不良吧

网友:
接触不好,压紧了就恢复原态,手到病除

网友A:
家里放几个温度湿度没有一样的,不知哪个准

网友:
这做工有点莫名其妙的毛病算正常

网友:
晶振虚焊松动、电路板脏污或有灰尘容易造成此故障,补焊或清洗电路板容易解决

网友:
导电橡胶接触不好了?

网友:
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斑马线都较头疼

网友:
导电胶松松紧紧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放几个温度湿度没有一样的,不知哪个准

编个号,学皇上翻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放几个温度湿度没有一样的,不知哪个准

温度还行,湿度不准。网上有利用饱和盐水法校准温湿度计。楼主温湿度计是排线接触不良,拆装后修复。

网友:
至少是好了,恭喜。

网友:
也有一个,电池缺电就会慢的。现在这些都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