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佛山广电旧版模拟机顶盒遥控器 低压性能差

楼主(2024-10-03):
本地广电的,很多都改 数字盒(能加接宽带)了,最主要每月便宜了10元。凑合着用先。
这个遥控器,正面顶部开了个小窗口的,才是早期用 铜箔 组 键盘矩阵。没开孔的,是后期省了料,用 石墨 走线 做的。
这个遥控器,电池电压稍微低一点,红圈内 遥控 电视机部分 就会失灵。今天拆开,发现唯一的电解 虚焊了,补焊后,完全正常了。

网友A:
没电池仓盖子,这也是应急做法啊!

网友:
晶振躺下更省地儿吗

网友:
真是古老呀,多少年没看见这样的遥控器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池仓盖子,这也是应急做法啊!

不是,是电池经常接触不良,转电池 去氧化 方便,盖子都收好了

网友:
这是早期的吧,现在没这么复杂

网友B:
佛山有线还敢要钱?徐州有线像这样的小件免费直接给你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佛山有线还敢要钱?徐州有线像这样的小件免费直接给你换!

开始是免费换。后来要20一个,电器铺8元可以买个合众的,当然键盘只能是 石墨矩阵

网友:
这都快成文物了,佛山是欠发达地区吗?

网友:
竟然还是硬封的IC

网友C:
抢钱一样,我记得当年从有线接入不用机顶盒的换成这个机顶盒的,原本是一换一的安装到免费送盒子,后面我妈交费用时候发现有一笔几百元的扣费,跟他们咨询说一户一换一好像最多3个,当时我们两个房子每层一个安装都有缴费的,它一个帐号超过了点位要收多出的点位的机顶盒费用。就是原本有帐号一直有缴费使用的不能直接超点位直接分拆,直接就扣钱分到同一个人名字下面。(其实就是他们广电不想一户挂载太多分机,主机30一个月,分机才5元)。
当时机顶盒还跟卡锁定,就是你有同样的机顶盒,插入同样的卡是没反应的,他要后台绑定卡跟主机的编码!这个才是最坑,我当时电视就可以自带机顶盒功能,直接用卡套插入就有功能,当时佛山除了禅城区其他都可以卡机分离,就禅城区到最后这个主机退市都没有解除这个限制。
前两年以整理线路为由,改了光纤接入,直接把分机这个政策没了,一台主机接近1000元费用,一户只能送一台主机,分机的全部收费!!而且每月费用39是最基本的,所谓高清之类一直叠加。我刚好前几年因为机顶盒老是信号不足解决不了,换成电信的iptv,安安心心一个月10元没烦恼

网友:
其实许多遥控器都可以维修的

网友:
基本上都通用,盒子上的遥控器随便找个试试

网友:
看起来元件引脚有些生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抢钱一样,我记得当年从有线接入不用机顶盒的换成这个机顶盒的,原本是一换一的安装到免费送盒子,后面我妈 ...

          禅城旧版模拟盒,是线路、盒子、卡 3合一 对得上 才能看;盒子 理论上来讲,将这两个 储存芯片更换了,就可以换个盒子来用;但 旧版电视卡 烧了,现在可不会给你补了

网友:
几块钱的东西,反正能用的就那几个键。

网友:
我家之前是广东有线的,也是类似机顶盒和遥控,用了10多年,今年年头才停的,现在看电视太少了

网友D:
老货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内部肉不少啊,现在的遥控器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货做工看着还不错

对,起码 键盘 矩阵 是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