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红米AX6000路由器不启动维修(cpu坏)

楼主(2024-10-03):
网友的机器,用户说一直正常使用突然蓝灯不启动了,收到后通电一直蓝灯不闪烁不进系统,有线获取不了ip :

直流电源上电,电流130ma定住不动,正常应该跑到500ma以上:

拆机检测各路供电都正常:

拆下闪存刷编程器固件,一样的电流不启动,只能考虑cpu,于是拆下cpu,拖干净焊盘:

换一个新的cpu,再植好锡:

焊好cpu;

再次上电,电流正常,有线无线都正常了:

最后,谢谢大家观看,需要维修电子产品的朋友联系v:corecool001

网友:
算是芯片级的维修了。

网友A:
厉害,怎么确定CPU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怎么确定CPU坏了?

原来的重新植锡安装一样不开机

网友B:
我以为是CPU虚焊,没想到CPU也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CPU虚焊,没想到CPU也会挂。

+1,原来从来没听说过路由还会坏U的...

二○二四年十月三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CPU虚焊,没想到CPU也会挂。

会坏,长期发热容易烧坏

网友:
竟然是U挂了

网友:
看维修厮修电脑,一般cpu坏了都是其他元件坏了导致过流cpu坏,不过路由、机顶盒确实有cpu过热出问题的可能,不过一般都是虚焊,第一次见真坏了的。

网友:
重新给CPU置锡,重新焊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