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的两节电池能不能用一节18650代替?

楼主(2024-10-03):
是不是锂电池电压太高了?原装是是两节串联!

网友:
2节串联2.4V,锂电3.6V。电压有点高了,而且充电电路还要修改。

网友:
转速增加,电机寿命缩短,如果是便宜货就无所谓了,降低点电压,串一个或两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
搞个2.5V的降压小板可以吗?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1558393255

网友:
用铁锂试试呢,,你这样搞要搞坏的。

网友:
由于锂电电压高改装太麻烦。

网友:
3.3V的锂电呀,不然改动的地方不少,浪费钱。

网友:
  装个磷酸铁锂

网友:
最好别
容易炸鸡

网友:
单节磷酸铁锂+占位假电池

网友:
18650太粗,不一定放得下。
14500 3.7v锂电大小一样,但是要降压电路,改充电电路
14500 3.2磷酸铁锂+一节占位桶,不需要降压电路,但是要改充电电路,而且因为只有一节电池,电量未必比两节镍氢多。
最省事的是换2节2000mAh以上的大容量镍氢电池有条件爱老婆,没条件爱老公,完全不动电路,不需要考虑电机负载,续航至少翻一倍。

网友:
外接就可以了。降不降压没关系,找一节老电池就行,一带载电压就降到差不多了。

网友:
搞一个降压板接上,充电电路也得改,接产品锂电池充放电管理板。

网友:
14500磷酸铁锂3.2V*2颗并联。但是没有保护电路。

网友:
不可以替换。二种充电电池的充电电路、停充标准、充满电压等均不相同,放电电压也相差太大(4.2V和1.2V*2=2.4V),必须降压,用DC-DC降压模块直接接电机(感性负载),如果不采取措施,也易损坏模块

网友:
听人劝吃饱饭,听大家的别折腾改了

网友:
如3楼所述,转速增加,电机寿命缩短,另外还要改充电电路。

网友:
我就是用锂电池改的就是转速高了点

网友:
要降压电路,改充电电路

网友:
换两只好的1.2伏充电电池就可以,18650太大,电压高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