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为什么我买的角磨机切片很难用?

楼主(2024-10-03):
五金店里买的那些切铁不下肉,烦死了,一个6毫米螺丝都切红了,还只切了一大半。磨的倒是挺快,都给他说清楚了,要买切片,不要买磨片!现在买切片都不知道买啥牌子好,大家用的是啥牌子的?能给介绍一下吗?切铁用的。

网友A:
白鸽切割片便宜实惠  不差钱就买博世

网友:
之前在现场的时候,现场的班组师傅们都用的金钻的切割片。

网友:
切割片白鸽的不错

网友:
这玩意太危险,致残致死的真不少,要百分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鸽切割片便宜实惠  不差钱就买博世

博世用不起,白鸽买几片来用用

网友B:
磨很快就应该切也快啊?是不是厚度太厚了?

网友:
角磨机这东西不太适宜用来切东西,必须注意安全。

网友:
我用金刚石片来切割,贵一点但是效果好,而且耐用

网友C:
磨片是4至6毫米厚,切片是1.2毫米厚,这不会拿错了的。你的是多厚的啊?还有,发现那些绿色的切片切铁,反而不如黑色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很快就应该切也快啊?是不是厚度太厚了?

不知道啊,买的和平常的一样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磨片是4至6毫米厚,切片是1.2毫米厚,这不会拿错了的。你的是多厚的啊?还有,发现那些绿色的切片切铁,反 ...

就这个,上面标的107×1.2×16,1.2是不是厚度?下面那个厚的是磨片。

网友:
博世,有的钱不要省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上面标的107×1.2×16,1.2是不是厚度?下面那个厚的是磨片。

切割片虽然没有错,但你拿到的可能是次货。我用图片上的这种切割片,1元多一片,用着没问题,图片上的2厘米粗的钢条切断也很轻松。还有,你用角磨机切东西,要将工件用台钳夹持牢固才行,夹持不牢,不好加力,效率低,还很不安全。

网友:
问问本地干不锈钢的,他们用啥你也用啥。
前几天切10毫米钢板,180毫米长两条口子,就用本地几毛钱一片的切割片,没什么难度

网友:
肯定是切割片买错了

网友:
用白沙,或者是金钢沙切割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上面标的107×1.2×16,1.2是不是厚度?下面那个厚的是磨片。

碳化硅是没有方向性的,按说能磨就能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买的和平常的一样厚

应该切比磨还快才对,因为切是用的外周,线速度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