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炸机了,这下好玩了

楼主(2024-10-03):
光伏储能有三组电池,总觉得应该对电池们好一点,不要再让他们相互怼了,就淘了一个电池共享器,一切顺利,美美的带着负载就设置各种参数,结果这货在设置充放电模式的时候会无提示断电后再通电,我的工频逆变器就炸机了。最后定版的逆变器从使用起几年了,这次终于炸鸡了。

就是这货

炸机情况,这叫一个惨烈,损失惨重,心情郁闷……

居然都这样了,那就重新折腾一下了,不用环牛了,用方牛试试,这个,应该可以到4KW吧,超超5KW也勉强可以用吧,哈哈

改线圈,用30平方毫米左右的扁铜加低压侧线圈,手头没有铝线,胡乱凑合一下,高低压线圈都不够,绕完低压绕高压,测量了一下,大约每圈1V左右,高压线圈加了40圈,低压线圈加了17圈,最后从1.3安的空载电流降到0.3A,二次电压26.5V。线太硬,手各种疼,有玻璃纤维的,各种痒,大家要注意防范。中间细的过程没有拍照,没忙得来,中间没办法停下或忘记了,太投入?哈哈哈哈,铝和铜直接攻丝,让后铜镀锡后用M3的两个螺丝连接。应该还是比较可靠的,另外看着接头太乱是因为其中一层线圈方向绕反了,拆下线也就没法用了,调整了同名端。见笑了,哈哈

最后揭秘变压器总高:

接下来就是调试一下了,看看空载及波形情况。

还行吧,空载大了点,不怕了,还是上个滤波电感,空载电流小点,虽然对波形没多大影响。再简单做个风道,散热很重要。

到你战斗的地方去吧,小伙伴儿!

没时间了,晚上有时间的话再更新,看看效率如何。

网友A:
别的不说,这环境也太差了点...

二○二四年十月三日

网友B:
拖鞋不错,哪里买的

网友C:
自己会的就是好玩,自己不会的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个看起来很就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网友D:
哎,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啊

网友E:
目测板子质量很差,能跑那么久知足吧

网友F:
这烙铁是T12还是936??

网友G:
烟灰缸不错,上面有美女

网友H:
还好,不是美女的大长腿,要不还可以排多几个管。

网友I:
楼主技术好动手能力强怎么折腾都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这环境也太差了点...

懒得整理,太多的东西,整理后就找不到放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鞋不错,哪里买的

俺们村口的小超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会的就是好玩,自己不会的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这个看起来很就危险,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

玩个心跳才能找到感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哎,场面一度十分尴尬啊

哪里?烟灰缸配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板子质量很差,能跑那么久知足吧

没拍细节,功率部分用铜线加强了,下手重了点,搞多了,300瓦的烙铁才啃得动焊点。质量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烙铁是T12还是936??

我是急性子,只能是T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烟灰缸不错,上面有美女

兄台目光如炬且明察秋毫,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好,不是美女的大长腿,要不还可以排多几个管。

那样会不会仪式感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技术好动手能力强怎么折腾都好玩,

折腾有时候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途径

网友:
为啥会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