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米距离,用网线好还是用光电收发器好?

楼主(2024-10-03):
室外70米距离,网线稳定性怎样?

用光电收发器是否更稳定?
各位会考虑哪种方式组网呢?

网友:
都可以,没有区别。不论用网线还是光纤,都要品牌的质量更有保障。

网友A:
十万个问题之599

网友:
单纯稳定性来说,只要是品牌的,都行。
从强度角度来说,光纤更结实也耐用,那种里面带钢丝的。

网友:
室外有室外网线,距离是指线长70米没问题,如果拐弯抹角线超百米就不还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十万个问题之599

十万个问题之600

网友C:
只要不超过100米,两种方法的效果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网线试过,过不了几年网线就会被风化掉,需要更换,这是个比较麻烦的事。后来改成了无线网桥,效果还行吧!两台设备都放在室内,保养维护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
都可以,反正就那么点距离,能用光纤就用光纤,以后上万兆很方便。

网友:
如果当地雷电较频繁的话还是建议用光纤,铜芯网线有引入雷电的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万个问题之600

为毛不是601???

二○二四年十月三日

网友:
建议用光纤收发器,网线差的损耗大不稳定。这套稳定运行了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超过100米,两种方法的效果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不过,网线试过,过不了几年网线就会被风化掉,需要更 ...

用室外网线

网友:
多少钱也没说?
钱少就拉室外网线,钱多就拉光纤。如果是空旷、可视、无干扰的情况下,就用网桥吧,方便。

网友:
只一个设备就用网线,

网友:
如果是室外的确要考虑老化问题!
网桥是个选择!

网友:
看网线质量了,有钱上光纤

网友:
能穿管的话,管+室外线,应该很耐用

网友D:
建议网线,少了收发器,稳定性更高。收发器用个几年就容易坏。但是如果路径上有干扰就只能用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网线,少了收发器,稳定性更高。收发器用个几年就容易坏。但是如果路径上有干扰就只能用光纤。 ...

我的意见和他一样,多个设备多个鬼

网友:
室外当然是光纤,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