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迷你小主板的1037u,2g内存

楼主(2024-10-03):
迷你小主板的1037u,2g内存

迷你小主板,2g内存,1037u,原本拿回来刷游戏机了,玩几天就厌烦了,扔下吃灰小半年,前几天想起来装个win7,发现偶尔会直接关机,只能断电重新开机才行,不想修了,发货不带硬盘,机器所有接口都正常(hdmi接口要在系统下设置为主显示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默认是vga输出,第二显示是lvds,然后是hdmi),发货不含电源(19v供电)和硬盘,单机器和内存一套,只有一台,售出不退换,不接受中差评,发货时提供工作状态的视频信息,支持咸鱼,价格包快递,咸鱼关注再减十元,其他看图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的拆机主板,我看错了,以为是迷你主机的小板呢,那个有这个三分之一大,那才叫迷你。

网友:
会直接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的拆机主板,我看错了,以为是迷你主机的小板呢,那个有这个三分之一大,那才叫迷你。 ...

不是笔记本拆机,记得是有外壳的一个机器,售货机还是什么机器上的主机,忘记了,但是这个厚度是不可能笔记本上用的,呵呵

楼主:
就是运行吃资源的程序时,直接关机了,在按开关都开不了,必须拔掉电源才行,怀疑是电源功率跟不上,怀疑是散热保护,不想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运行吃资源的程序时,直接关机了,在按开关都开不了,必须拔掉电源才行,怀疑是电源功率跟不上,怀疑 ...

过热保护的可能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热保护的可能性大。

嗯嗯。。不像折腾了。那或许就是电源功率跟不上吧。

网友:
这小电脑我卖过

网友(2024-12-11):
可惜只有一个网口,否则做软路由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