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请教各位大神,aMule-2.3.3在Win10系统如何安装?

楼主(2024-10-03):
请教各位大神,aMule-2.3.3在Win10系统如何安装?

想试一试这个版本的电驴软件,但不会安装,请求援助,谢谢。

网友:
https://forum.amule.org/index.php?topic=72147.0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sourceforge.net
github.com
都会不定时抽风

2.3.3 binaries 是发布在github

https://github.com/minnyres/amule-win32/releases/tag/v2.3.3-6

楼主:
你的回复怎么我看不见?

楼主:
数码之家的软件大神都不玩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