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备用三元锂电池都是如何安全储存的

楼主(2024-10-03):
如题,三元锂电池由于能量密度大,放电电压稳定,自放电低应用较广泛,但随着近年来爆然事件不断增多,多少对此有些恐惧感,主要是怕内部“癌变”(枝晶生成)造成短路这种不可控因素,因为不知在什么时间会发生!想必大家手头也有些暂时不使用的电池组或电芯,比如:松下21700,18650,微宏多元复合锂,以及手机电池聚合物、钢壳电池等,你们又都是如何储存的,是保持电压在多少V,放到什么容器内呢?

网友A:
8成电量保存,过3-6月补一点

网友B:
一般的锂电长期保存电压就是标称电压,充电或放电至标称电压后可以长期放置,一般需要几个月检测下电压,大部分正常电池的电压几年不变,如果由大变化就要挑出来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成电量保存,过3-6月补一点

我不敢保持在8成能量越足威力越大,都是放到5.6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锂电长期保存电压就是标称电压,充电或放电至标称电压后可以长期放置,一般需要几个月检测下电压,大 ...

嗯,这样放置会不会再产生枝晶自然短路呢

网友:
其他锂电池我不敢说,18650的三元锂电池,3.6v下保存,容量衰减明显比3.7-3.8v下保存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