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890D刷机教训

楼主(2024-10-03):
手上有个优利德UT890D,6000字显示的,想着刷一下机,增加一下温度和交流600mv,结果悲剧了。建议大家刷机的时候看一下存储芯片。

该机使用的rom芯片不是24C0X系列,是ATMLH724(查了一下才知道这个很大应该对应的是24C256),当时以为是24C08,按24C08读取后,修改一下代码写进去了,结果现在整个档位都乱了,具体见下图。
不知道是不是ATMLH724里面还有其他的设置会影响到档位的功能。
不知道哪位大佬有ATMLH724版本的UT890D设置文件,请帮忙发一下,家币感谢。

网友:
这个都敢搞

楼主:
当时是闲着蛋疼搞的,现在更疼了

网友:
秀啊,这都搞起来了

网友:
UT890D数据在190后面应该是F填充吧。

网友A:
刷成砖了吧

网友:
不行就返厂吧

网友:
刷机有风险。可以返厂维修。

网友B:
养成备份好习惯,必要时可以刷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养成备份好习惯,必要时可以刷回去

备份了,不过对芯片大小判断有误,导致备份不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成砖了吧

目前显示的档位测量都没问题,就是档位混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份了,不过对芯片大小判断有误,导致备份不全。

看看坛友有没有一样型号的备份个给你

网友:
返厂吧!优利德售后不错的,免费维修。这个最保险,也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唉,为你捉急一下,楼下的帮一帮

网友:
你是不是读取的时候有错误,因为我遇到过夹子没夹好读取乱了,重新夹好读取正常,理论上你读取了8K,写入8K不会影响后面数据,还是你前面数据读取错了,除非你读8K写256K

网友:
软硬结合,目前维修师傅还要有软件技术才行。

网友:
哎。
修坏了,吃了没备份的亏啊

网友:
这是老款的890D,新款方案改了

网友:
这个数据不好修改,一不小心会不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