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记录一次失败的华硕ex-b365m-v主板维修同时附上主板点位图固件

楼主(2024-10-03):
该主板原本正常使用,在更换电池是没有断电,电池拿掉落后造成开机不触发。

1、拆机,查看主板外观没有明显烧灼痕迹。

2、上电开机无触发反应。
3、万用表测量电源3.3v和5v正常,绿线对地能正常启动电源,排除电源故障。
4、查看桥待机(桥附近的电感)电压有1v左右正常。
5、待机电压,显卡B19脚有3.3v,正常。
6、RTC线路,电池座子旁边的双二极管,电池明显压降,3.3atx端明显压降,rtc跳线无电压,故障浮现。

7、断开电源,找到电池附近的双二极管公共端阻值16欧左右,短路。

8、查看点位图全图,发现这个点链接io芯片和桥。

9、查看桥的附近都是电阻相连的点都是16欧左右。故障待定。

10、查看io附近有一个电容拆除测量电阻依然是16欧。

11、拆除io芯片电阻依然16欧。排除io芯片

12、基本确定就是桥短路了,鉴于手头工具不足此次芯片无法更换正式宣布维修失败,放一边拆件。

楼主:
这个是花某宝重金购买的图纸,需要自取。还请大家多点赞支持。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xaF8WQoDsvCsRExVGeacLw?pwd=f27c 提取码: f27c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A:
所以还是直接淘一块二手板子更方便...

二○二四年十月三日

网友B:
大部分损坏都是人为的或者误操作。

网友:
算了,还是别折腾了。在折腾下去买个新的都够了

网友C:
我平板直接拔电池也是挂了不开机,触发没电压···
我还没考虑到触发后端会不会有短路,回去测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平板直接拔电池也是挂了不开机,触发没电压···
我还没考虑到触发后端会不会有短路,回去测下阻值
...

不对啊,触发短路不就是开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还是直接淘一块二手板子更方便...

就是就是,某宝一个桥都要120左右。还安装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损坏都是人为的或者误操作。

大意了,手抖了。不规范操作,切记要断电

网友D:
楼主是没有断电就换电池啊

网友E:
纸质标签皱褶?水洗板?

网友E:
+3V_BAT短路,大概率南桥击穿

网友:
能修主板都是大神,虽然用不上图纸,也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图纸

网友:
电脑开机换电池?基本只要打开机箱,都把电源关了

网友:
桥不是可以直接测量有没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没有断电就换电池啊

这是血的教训,切记,切记。不要大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纸质标签皱褶?水洗板?

应该不是,这个一手自用的。又学会鉴定的方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3V_BAT短路,大概率南桥击穿

确实就是桥短路,不甘心,侥幸心理把io芯片拆了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