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wesco ws2535k(威克士代工)12v马刀锯开箱

楼主(2024-10-03):
        wesco ws2535k 12v有刷马刀锯,由威克士代工,兼容威克士12v电池平台。

纸盒包装

开箱

全套含主机、说明书、工具袋、三把锯条

工具带

三把锯条

背后铭牌

装上12v 2.0电池

装上12v 4.0ah电池

楼主:
高速运行状态下震动不小。

网友A:
空载高速状态下的震动大的原因是没有阻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高速状态下的震动大的原因是没有阻力。

有可能,明天找个木方锯一下试试。

网友:
12v的重量轻不少应该好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明天找个木方锯一下试试。

高速震动是减震机构做得不好,带不带载都解决不了。国产的还要买垃圾货,实属无必要,买回家也是鸡肋。大有的马刀锯减震系统做得多好,不比不知道,一比就知道了。

网友C:
啊往复锯
忽然嘴角上扬,想到了一些奇妙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震动是减震机构做得不好,带不带载都解决不了。国产的还要买垃圾货,实属无必要,买回家也是鸡肋。大 ...

20v的太大太重,单手不好操作

网友D:
20v切割效率好的多,12V差强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v切割效率好的多,12V差强人意。

便携性和切割效率间总得有个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往复锯
忽然嘴角上扬,想到了一些奇妙的用途……

邪恶了

网友:
震动大影响下料精度,手容易累

楼主:
其实没必要纠结12v好还是20v的好,两个一起买回来,看工况选择合适的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开看看?

新买的有点舍不得,用几次再拆吧

楼主:
刚刚找了根树枝,用马刀锯试试,因为不是枯树,锯起来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找了根树枝,用马刀锯试试,因为不是枯树,锯起来有点费劲。

没有20V的有力

网友:
不说一下多少大洋上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往复锯
忽然嘴角上扬,想到了一些奇妙的用途……

行程短了,意义不大。

网友:
我也有一把12v的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