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Oneder幻达D6复古蓝牙音响拆解-移植

楼主(2024-10-03):
朋友送了一个“Oneder幻达D6复古蓝牙音响”,平常不使用,但是用过两次音质无以言表。人声几乎没有,特别模糊。像是放到水里听。看到官方售价399,觉得只是卖个外观了。最近国庆无聊,拆解一下,顺便试试之前淘宝买的LG库存音箱效果怎么样。

1.官网产品渲染图如图,看官看看即可:

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看起来样式是山寨的某一个国际大厂的产品,具体名字就不说了。
2.产品外观图,因为之前朋友送的时候可能是暴力快递,导致喇叭掉下来了一个,搞笑死了,因为是朋友送的,也没好意思售后,自己拆下来重新固定了一下。

3.打开后面自动螺丝,查下后盖,可以看到内部构造。第一眼看到的时候,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感觉应该是类似的杰里芯片。但是实际拆出来不是,虽然是山寨产品,但是某些考量还是可以的。只是音质就不敢恭维了。

4.一顿操作,拆下主控板,可以看到电容数量不少,而且貌似都是用的固态电容,具体型号和厂家没查,当然了也可以是电解电容,有些电容难以区分,除了泄压通道可以分辨一下。

5.从供电入手,电池是两串两并的7.2V 5000mAH的电池,供电端PMOS用的是STANSON的STP4435,30V 10A的PMOS,用在这个位置绰绰有余了,而且,7.2V下的开启内阻应该不大于30mΩ;

6.主控是MVsilicon山景的BP1048B2主控,288M 32位主控,内置16Mbit(2MB)的flash,搭配24M晶振;提供蓝牙5.0的链接方案。但是我看官网现在升级到5.3协议了,不知道是换方案了还是SDK升级了,支持了5.3。

7.功放是智浦欣微的双通道CS8673E,2*40W功率,还可以。

8.因为电池是两串两并的,充电芯片是NS2582,升压充电芯片,最大电流2A;不过官方的手册里面竟然没有写充电电流配置电阻的计算方法,15K是1A,板子上R50是8.2K,那估计就是2A了充电电流,USB电流表在公司,懒得拿出来测试了。

9.这个方案有趣的地方来了,因为为了增大输出功率,增强低音,功放芯片的供电用的是15.5V的电压,因此需要将电池8V的供电升压到15.5V,使用的DCDC芯片是禾润的HT7181,最高升压到16.8V,最大电流14A;但是日常肯定不能那么大功率了,毕竟内部集成了MOS;

10.既然拆开了,那就尝试一下之前淘宝买的LG库存的显示器喇叭,型号是LG 24MD4KB-L;箱体上共有2高音,2中低频,4个低频被动辐射盆。这个喇叭尴尬的是不知道正负极定义,很容易被接线颜色误导;用1.5V电池大法,测出来黑色对应的是喇叭正极,蓝色和灰色对应的是负极,太奇怪了。

具体的播放视频就不献丑了,有一点奇怪的地方是,这个箱体设计的是反向安装的,声音的结像在正中央,让人感觉好像是那两个被动辐射盆发出的声音,挺有意思的。感觉主要是中高频还行,低频不太多。不过自己平时不太喜欢动次打次,刚好适合用。
总结一下,产品外观还可以,但是内部的纤维板味道挺大,音质拉跨,低音不清晰,中高音更是隔了好几层窗户纸,听不清。内部用料还算可以接受,比1.9包邮的产品好点,但是仅限那么一点点,用了高压运放和升压DCDC。总体来说是智商税,或者说装饰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贴一下芯片的datasheet,虽然也没啥人用。

网友:
外观看着很不错人声没有会不会是快递摔坏的

网友A:
399元成本不到99元,品牌溢价高了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99元成本不到99元,品牌溢价高了很多啊

99你都高估他了,59还差不多

网友:
外观还可以

网友B:
具体1.5v电池是如何确定喇叭正负极的,能讲讲吗?
只知道接反了纸盆向内震动,声音小

网友:
还可以,不错的

网友:
两个喇叭靠的太近了,听不出立体感!还有那个功放确定可以输出40W的功率?连个散热片都没有,就算是数字功放,至少也贴个显存散热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1.5v电池是如何确定喇叭正负极的,能讲讲吗?
只知道接反了纸盆向内震动,声音小 ...

1.指针式万用表拨到直流0~5mA挡,然后将两表笔分别接在扬声器的两个焊片上。用手轻按扬声器的纸盆,观察万用表指针的摆动方向,若指针正向偏转,则红表笔接的是扬声器负极,黑表笔接的是扬声器正极。反之,红表笔接的是正极,黑表笔接的是负极。

2.用1.5V电池触及扬声器的”+、-”端,低频扬声器纸盆上下推动大些,高频扬声器的纸盆或振膜推动小一些。电池“+”极接扬声器”+”端,纸盆或振膜向上推动时,电池“+”极触及的一端为扬声器的”+”极。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外观设计。渣渣音质

网友:
这就是一个样子货,算低仿吧。

网友: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用料还是不错,电容不换大点,可能垃圾喇叭

网友:
售价399,拆开看才知道真不值那个价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这音响的基础还不错啊

可惜就是箱体设计,扩声设计和喇叭有点拉胯啊,换套好点的喇叭会不会好很多

网友:
壳子不赖,可以磨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