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宜家人体感应小夜灯,V1314F-1

楼主(2024-10-03):
这玩意儿应该有设计缺陷,两个都不好用,其中一个直接不亮

网友:
做工用料大品牌就是不同。

网友:
电路板清洗不够干净败笔了

网友:
看图做工用料还可以不应出现问题,看来质量还是不行。

网友A:
灯的功率那么小还不如长亮

网友:
比一般感应灯用料好

网友:
试一下清洗PCB板或许有奇迹

网友:
这种开关非常容易出问题

网友:
3个感应探头,一个LED还用了7136恒流?这是什么配置呀

网友:
感觉这灯应该比较靠谱的嘛

网友:
还是舍得给代工厂钱的

网友:
这也算是料足了,探头3个方位都有,外形也还行。
功率因素0.02标得倒也实在。

网友:
不错,多少钱买的?

网友:
做工不错用料挺足的

网友:
这个灯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的功率那么小还不如长亮

阻容分压,不亮的时候也耗电,应该用手机电源芯片方案。

网友:
居然有三个探头

网友:
LED灯珠太小,能不能改大或改成多个

网友:
3个感应铁头,感应效果都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