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国庆第3弹-阿里云4.3寸TFT彩色电子价签拆解

楼主(2024-10-03):
书接上一个帖子,这个来拆4.3寸的电子价签。之前在咸鱼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觉得挺奇怪的感觉,阿里云为啥要做这个市场呢,而且电子价签一般使用的是墨水屏来降低功耗,就算是彩色的屏幕,也一般用的是全志的F1C100/F1C200系列,来降低成本。这个产品用的是STM32H750ZBT6,外挂16位的SDRAM。那咱们拆解继续,部分图片被删掉了,那就引用了卖家的图片。

1.外观和上一个一样,型号为AESL0430TC_IPS-STM32H750B-V0,产品上电屏显debug信息,有效信息显示的是WiFi连接失败。

2.这个分离外壳就很简单,因为当时有了上一个液晶被夹爆的教训,这次用到刀片小心分开液晶上面的塑料盖板就行了,上下盖是使用双面胶粘合的,并不是超声波焊接的。干!拆开后有一片粉红色的散热硅胶,下面就是主控和SRAM。

3.看一下主控信息,STM32H750,从丝印上看,是V版的,也就意味着可能是2Mflash的版本,我用STLINK竟然直接读出了内置128K的固件!搞笑死了,国际大厂也不做FLASH读写保护吗???????(当然了后续从串口dubug可以看到现在烧录的是出厂测试固件,也许并不是用户固件,但是咸鱼卖家是整箱卖的,应该就是说已经通过了出场检验,那就是最终固件了。)STLINK识别为2MB FLASH版本,直接读出来2MB的bin,保存下来,方便日后改装的时候验证硬件是否正常。

4.SRAM为16位的32M版本ESMT M12L2561616A-6T,4bank,133M主频。

5.WiFi芯片使用的是联盛德W800,WiFi和蓝牙combo芯片,但是应该是为了减少工作量,只是用了WiFi功能,使用spi链接,AT协议;这个芯片其实还是挺强的;

6.蓝牙使用的还是上一个2.4价签的dialogDA14585,芯片布局,和spiflash都是使用的同款。

7.系统固件QSPI-FLASH W25Q128和数据SPI-FLASH W25Q256芯片,用来存储系统固件和用户图片之类的地方。

8.屏幕没有有效信息,但是从走线可以看出来使用的是RGB接口,RGB888物理协议,(从后续的固件提取出来,仅使用了RGB565显示协议,应该是为了降低使用内存)。使用的DCDC芯片如图,12V供电。

小结:从上面拆机来看,这个电子价签的研发感觉有一点点赶工的嫌疑,硬件选用感觉不是很合理,从版号日期20210106日期来看,这个时候STM芯片也不便宜,应该还是在高峰期。对比F1C200没有价格优势。W800的WiFi和蓝牙功能没有全部使用,仅使用了WiFi部分,蓝牙又增加了一个芯片来解决。从板子上看还预留了NFC部分,但是没有焊接。
号外:这块板子,自己目前已经手动跑通了硬件原理图,不过资料在公司放着,一楼会预留出来位置,回公司后,把资源开源出来,包括原厂固件,debug上电日志,硬件原理图。不过自己在使用的时候确实发现STM32H750发热量不小,毕竟没有使用独立电源版本,还是内置LDO;这里发一个原厂固件的一个功能,链接上正确的WIFI后会自动播放双十一的一个宣传视频。

总结:硬件设计符合大厂风范,但是感觉用料过猛,硬件RGB888,但是软件使用的是RGB565,屏幕因为不是全贴合的玻璃面板,而是亚克力的版本,导致可视角度很差,并且屏幕在亚克力覆盖的情况下严重偏蓝。完结!

楼主:
一楼占位,更新硬件原理图,因为辛辛苦苦跑出来的,收点费用啦。

网友:
我觉得很奇怪,做这个玩意的意义是什么,成本高,续航时间短,毫无实用功能,一个小老板也不至于被这样忽悠

网友:
这又是大厂商过来炫技用的吗,又没必要吧。

网友:
高端产品啊
要是可以接电脑做个显示信息用的小副屏,或者路由器的小屏幕还是蛮不错的。
感谢分享。

网友:
要是能改造点东西就好了

网友:
用料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电子标签是用于展示的吧? 相对于墨水屏,除了真彩和流畅的视频,但高耗电、高产热、工作时间短,没什么优势啊

网友:
这个还没永辉超市电子价签好。

网友:
可以用来做什么玩呢?

网友:
用来拆IC卖

网友:
墨水屏也很贵啊,液晶的插电也不是必须电池

网友:
成本也不低

网友:
可以当电子书了

网友(2024-11-10):
成本太高  谁还买资料

网友(2025-06-01):
哇,这有的玩啊。

网友A:
楼主后续还在继续研究吗?有啥新的进展

网友:
好像真是没有多大意义,加个人体识别可能更好玩,搞成人来疯,没人理的时候就歇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后续还在继续研究吗?有啥新的进展

跑出来了原理图,用来学学M7内核,还有就是学习以下XIP中QSPI的一些下载方案是什么原理,怎么制作的。

网友:
知道阿里失败项目那么多为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