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yihua 8858 iv 便携热风枪拆解,外贸版

楼主(2024-10-04):
在某鱼上看到有个全新的yihua 8858的一体式热风枪,看起来做工不错,好像也挺便携的,但是卖家说是外贸版,不知道怎么搞到的,而且上面标注的是美规110v电压,不知道220v是否可以用;当时卖149过了几天没人要, 后来系统通知降价到了79块钱,我就跟卖家还价还到40块包邮。
这个版本国内没有卖的,但是看到好像也买到欧洲那边,也有220v版本的,我不知道这个电路板子是否也能够直接接220v。姑且拆开给大家看看,也请大神们帮我瞅瞅,能不能插220v。

这个价格,和做工,如果能够直接插220v 也不知道算不算捡漏。

亚马逊卖38刀

最终40块钱拿下

里面感觉元件不多,对电路还停留在本科学电路的时候哈哈哈,全忘了

正面就4个按钮和一个数码管

应该是瑞隆源的NTC 5D-7热敏电阻抑制刚上电时候的浪涌电流,常温5欧姆(25℃)

天泰的MEX104K275A41 安规电容,耐压275AC,0.22uf

整流桥不知道是哪家的MB10S,最大重复正反电压1000v,整流电流1A,看起来像是分出来一支单独给控制电路的

这个点解电容耐压400v

深圳韩景元的BTA12-800BW双向可控硅晶闸管,最大重复峰值800V电压,应该是用来控制发热丝了,最大12A电流

可控硅后面还藏着俩,一个是亿光3041 可控硅输出光耦,做一个高低压隔离;另一个是KP3210BSG 非隔离pwm功率控制器,应该是用这个控制可控硅输出的电流,控制发热丝功率用的。

备用发热丝,听大家说好像只能是用110v,过几天买一个220v的试试,好像是15块钱左右,如果能用,就是55块钱了,快赶上wy858了。

发热丝包装上倒是写了110v,难道是阻值不同?只能用110v?

花了点时间,画了下初级电路,原来那个3210B起的是初次降压的作用,看起来应该是将整流好的交流电降压到12v,然后用7805l降压到5v。

看来电路板上整体上应该可以用220v,但是发热丝就不一定了。

有时间的话,我把那个发热丝控制电路也扒一下

补充内容 (2024-10-12 11:03):
已经改好了家人们哈哈哈,买了个220v发热芯,电路没改装,总花费60块,测试了下正常使用,但是温度没有校准

楼主:
看起来电容啥的好像支持220v,但是也不敢直接插

网友A:
没用过,见识一下 。现在美国有些新建的居民区,都开始用240V的电压了。谢谢分享

网友:
电源线挺粗的

网友B:
买过不少号称外贸板的东西感觉质量都不怎么样。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C:
风速和温度够用不,准确度如何??

网友D:
外贸版 实际就是不合格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见识一下 。现在美国有些新建的居民区,都开始用240V的电压了。谢谢分享   ...

哈哈  俺也没见过,想着反正4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不少号称外贸板的东西感觉质量都不怎么样。

是的,所以拆开看看情况,40块钱要是能用的话就好了

楼主:
感觉里面的元件啥的,不如wy858 ,壳子还行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风速和温度够用不,准确度如何??

没敢插220v啊,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贸版 实际就是不合格产品

有可能,但是到手后壳子还有那个加热丝管啥的挺厚实; 就是不知道用起来咋样,主要是不敢直接插220v,要不就测试一下了

网友:
80买的热风枪还没有拆过 电路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现在真便宜

网友:
外贸板的china制造

网友:
谊华质量还行,看看说明书是不是宽电压输入。最近的便携式风枪拆解的帖子多起来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
40包邮挺划算的,这做工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结构越来越简单了,的确方便携带

网友:
发热芯按110v做的要改220v换料太多性价比太低了,国产垃圾风枪百元内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