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几个直插电阻

楼主(2024-10-04):
拆几个直插电阻

看看,电阻帽和电阻身的接触位置是什么样子

网友A:
这种形式的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形式的少见

国外的电阻

网友:
是进口货,国产的不是这样的,制作工艺不同吧。

网友:
引线挺粗的

网友:
外面的壳子挺厚的?

网友:
很奇怪的电阻

网友:
确实第一次见这种电阻,感觉被你拿刀切了似的,那么整齐;为什么电阻不能标准化呢,做的怪模怪样的的,都不知道用在哪儿。

网友:
怎么看都像你拆坏了

网友:
还有这样的?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很精密吗?

网友B:
另一只脚就是套在上面的??

网友:
很想看到安装在电路板上是啥样的。

网友:
碳膜电阻吧

网友C:
淘汰的进口水文监测设备上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汰的进口水文监测设备上拆的?

不知道啊,哈哈

楼主:
也许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只脚就是套在上面的??

是的,哈哈哈

网友:
看这做工挺好的,色环清晰,曲线漂亮

网友:
真的挺像是拆坏的,拆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