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现个ZT-225的秘密

楼主(2024-10-04):
这个表是上次返厂众仪给的新表,刚刚发现,停留在电阻档小数点会隔几分钟来回移动一下,25M-250M之间,虽然移动,数值还是OL,表明大阻值飘的特性还在,众仪更新了0660L固件,做了一个if else 的判断,在悬空的情况下显示0L

网友:
众仪万用表算是可以的表,毕竟每个挡位,每个量程都有一定的精度要求,再说,不同的A/D转换器的基准电压也不同,应该显示的位数也不一样,如果要求精度,那要买台式机,十位以上的,那个分辨率高。

网友:
众仪的表的确不错。

网友:
这是个不是秘密的秘密。

网友:
有意思,啥都能发现

网友A:
if else 都研究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else 都研究出来了!

玩编程好几年啦

网友:
有点高深,学习学习

网友B:
怎么说吧,从未有一个主控像0660一样开发殆尽了,无论如何再怎么优化也到头了,10mv居然能显示10.000v,太夸张了,完全无敌了,这能想象到是几块钱的一个主控做的是吗,不过也出现了厂家一家独大不愿改变的事情,0660的片内rom能扩大1倍2倍,做中高端主控也完全没问题,功能多出一倍,最可怕的是0660这种大批量主控故障率,稳定性太强了,完全碾压任何主控,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吧,从未有一个主控像0660一样开发殆尽了,无论如何再怎么优化也到头了,10mv居然能显示10.000v,太 ...

应该以后会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