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太阳能收音机拆机RDD RD-302BTS

楼主(2024-10-04):
网购一台收音机,带太阳能充电,带蓝牙,插卡MP3,带调频,中波,短波接收8波段。音质可以,里面电池14500一节,用的芯片应该是si4825接收芯片,现分享大家

网友:
应该叫“新能源”收音机,这才显的高大上啊,说不定还能弄点补贴。

网友:
看着好大,携带不方便。一节14500电池要充多久?

网友:
这小电池用这么大个充电板,晒一天说不定还真的能充满

网友:
现在的收音机也玩太阳能了,就是不知道用着是不是方便。

网友:
长期晒太阳,收音机的外壳老化了会不会很难看?

网友:
哈哈
太阳能收音机还是蛮实用的。
不过这个机械的调台方式有点古老

网友:
太阳能还不如手摇发电的那种,在特殊情况下有用。

网友:
老师晒太阳,外壳会不会老化?

网友:
长期晒太阳收音机的外壳会老化

网友:
可以是蓝牌的收音机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收音机收不了几个台

网友:
调谐用电位器吗?

网友:
太阳能板输出是几伏(大太阳下)

网友:
这收音机结构设计挺新颖的,常晒太阳确实对外壳伤害太大。

网友:
不实用 应该是小范围试验品

网友:
还能插卡听歌?

网友:
太阳能充电用处不大

网友:
还是老式的拉线调谐,只是将可变电容换成了电位器,长期晒太阳,处壳易老化。

网友:
这个冲一次电要晒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