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折腾刷小蚁摄像头并接入我的黑群晖

楼主(2024-10-04):
自从我的黑群晖被我折腾破解摄像记录软件破解,解除2个摄像头接入的限制后,就开始考虑第三个摄像头的接入了。
前面两台摄像头都是买 的TP-LINK,第三台,就不想花个1XX元去买了。想着买个便宜的能接入就OK了。
先在网上查了一下,能刷开RTSP功能的摄像头(目前市面卖的全部都封闭了RTSP功能,很少几款如TP-LINK还开放的)型号,找到很多
都是小蚁摄像头可以的。
于是上某鱼淘了一个1080带云台,带夜视的,就这货,这是借的图,价格3X,到手试过机子都正常就开始折腾了。

首先按网上说的,刷好破解的固件。(具体过程就不说了,大家自己百度一下小蚁摄像头刷RTSP就一堆)。
第一次刷完之后,居然无法访问WEB页面,用我的工具扫了一下摄像头IP,发现只打开了21,23两个端口。而23是给telnet用的。
于是用telnet连进摄像头,用户名root,密码空白(试出来 的)
一进去显示如下图

这画面,应该是HACK成功了啊,再看第一行信息,这意思是 /tmp/sd/yi-hack-v5/version 不存在啊。。。。这。。。原来这个破解是要把SD卡插在
摄像头里才能用啊。。。。这坑,也没任何说明过啊,我还以为刷完机了,要把卡拔了启动呢。
于是把卡插回重启,再访问摄像头IP,果然成功显示摄像头设置页面了,进入config, 打开RTSP,保存重启。

然后来到群晖摄像记录软件,新增摄像头,型号选择“用户自定义”, 选择rtsp协议,地址写: http://摄像头ip地址:554/ch0_0.h264, 保存之后它显示出
摄像头拍摄的图像了。

这个破解还是有点不爽,因为它占用了我了块SD卡,老衲就这么一个SD卡,还刷了怀旧街机游戏呢,这怎么能忍!!!
于是继续折腾,经研究发现,这个破解之后,如接RTSP只运行了两个程序而已,于是在摄像头/home/yi-hack-v5下建立 bin 目录
然后把h264grabber rRTSPServer两个程序从SD卡复制过来。
然后在/home/yi-hack-v5/script下创建一个自己的 启动代码  l2.sh, 内容如下:

cd /home/yi-hack-v5/bin
./h264grabber -r audio -m "yi_demo_1080p" -f &
./h264grabber -r high -m "yi_demo_1080p" -f &
./rRTSPServer -r high  -p 554 -a yes &

最后修改  /etc/init.d/S20yi-hack-v5 , 令摄像重启后去运行 l2.sh
在  telnetd &后面加两行

cd /home/yi-hack-v5/script
./l2.sh &

然后保存,拔去SD卡,重启摄像头,2分钟后群晖摄像头访问正常!
完美收工!!!

网友:
这个厉害了,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连rtsp都不让用应该都是家用的吧,就不愿意让用户不花钱用

网友:
小蚁也可以破解了,牛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想咋折腾都可以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试试,对了黑群晖使用什么套件,能否把摄像头分享给其它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也试试,对了黑群晖使用什么套件,能否把摄像头分享给其它看? ...

套件名称就是Surveillance Station,分享应该都没问题,不过你需要设置远程访问或内网穿透,这个又是另外一番折腾了

网友:
我也有两小蚁的摄像头1080P的  有空也试一下看看

网友B:
360的红警摄像头可以折腾吗  我有十几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套件名称就是Surveillance Station,分享应该都没问题,不过你需要设置远程访问或内网穿透,这个又是另外 ...

用的那个版本的?破解多少路?很久以前破解过,后来一更新没有了,关键新版套件真的好用。好烦

网友D:
可以用onvif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0的红警摄像头可以折腾吗  我有十几个

寄个我折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那个版本的?破解多少路?很久以前破解过,后来一更新没有了,关键新版套件真的好用。好烦 ...

我这个DSM7.2.1的。破解后几十路,反正足够家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onvif协议吗?

破解后摄像头的网页上。但是群晖的不行,无法控制。目前我是telnet到摄像头后台用命令控制它转头。其实小蚁的APP也能控制,但哪个APP超难用,一打开60%的画面是广告,超恶心。

网友(2024-11-12):
可以用onvif协议吗,连接到录像机可以吗

网友E:
小蚁摄像机APP去广告或精简版有吗原版广告太多了?下载了个小蚁智能APP这个应该也是官方APP界面非常干净功能也齐全,就是配置联网成功最后报二维码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蚁摄像机APP去广告或精简版有吗原版广告太多了?下载了个小蚁智能APP这个应该也是官方APP界面非常干净功 ...

https://www.123pan.com/s/0LLeVv-5BVhd.html  提取码:659i

一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