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修补不锈钢蓄水罐

楼主(2024-10-04):
21年的时候我们这自来水短缺,又没空老去打井水,就花了1.8K叫人在楼顶装了一个1.5吨的不锈钢蓄水罐。用到今年,不知什么原因,底下竟然破了几个小洞,漏水了。

叫了当年那个装水罐的人来看了,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处理,无奈只能自己想办法了,水罐口太小人不能进去,所以很难从里面进行修补,只能从外面下手,想来想去只能用焊锡了。
楼顶风大,普通烙铁失温快,很能焊上,还好我有个90W的,温度调到430,破洞处先进行打磨上助焊剂,63%含锡量的焊锡丝,费了不少精力才焊上。

焊完再用AB胶加固一下外层,再贴层铝箔丁基尼防水贴做防老化保护。

昨晚加水,暂时没发现有漏水,过两天再上去看下有没有漏。

开始时有考虑到锡丝里面的铅会不会污染水质,但抛开剂量谈毒性那都是耍流氓,就这几个小洞问题不大。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无铅焊锡?

网友B:
这么多个口可以找个做不锈钢的师傅用专业设备加不锈钢丝焊接也许更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个口可以找个做不锈钢的师傅用专业设备加不锈钢丝焊接也许更耐用些。 ...

先用用看吧,不行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无铅焊锡?

没有现成的,网上买又要等几天,日常用水等不了啊

网友C:
既然这里已经锈穿了,说明其它地方也快OVER了,所以保险起见还是换了吧...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用用看吧,不行再说。

从外观看起来像是被鸟粪腐蚀了。

网友D:
不锈钢的还生锈?说明你这个是劣质不锈钢或者根本就是铁的,找那个卖家索赔,还0.18万呢,我看就值五百元。

网友:
质量问题,有渣滓氧化了,应该会持续出现,申请售后或者另外买一个,注意水费

网友E:
腐蚀口 用砂纸打磨一下  铸工胶也可以胜任  补过几个不锈钢制品  效果也杠杠的不漏

网友:
这证明不锈钢质量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这里已经锈穿了,说明其它地方也快OVER了,所以保险起见还是换了吧...

换一个又要上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外观看起来像是被鸟粪腐蚀了。

不可能,这是在罐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还生锈?说明你这个是劣质不锈钢或者根本就是铁的,找那个卖家索赔,还0.18万呢,我看就值五百元。 ...

肯定不是铁的,都用了这么久了,其他地方都光亮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腐蚀口 用砂纸打磨一下  铸工胶也可以胜任  补过几个不锈钢制品  效果也杠杠的不漏 ...

铸工胶能耐水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锈钢的还生锈?说明你这个是劣质不锈钢或者根本就是铁的,找那个卖家索赔,还0.18万呢,我看就值五百元。 ...

不锈钢也分很多种的,并不是所有的都不生锈...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

网友:
不锈钢太差了,凑合用吧

网友:
恐怕根本就不是不锈钢,普通铁罐外面镀镍

网友:
淘宝上有卖不锈钢焊剂的,加大焊接面积、厚度,也许用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工胶能耐水泡吗?

非常耐高温 耐腐蚀 耐浸泡  补了几年都没漏  比AB胶 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