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目前铅酸电动车最大功率的充电器 安美程60V 15A铝合金壳子

楼主(2024-10-04):
一个朋友拉货用的铅酸充电器坏了,叫我帮他看看,顺便拆开分享给大家,看看做工用料。

1、外观

2、电路板正面,结构和之前那个10A的差不多,双管正激+LLC+二极管整流。15A多了一个变压器并联。功率管也大了一倍。

3、电路板背面很干净,没有任何元件。

4、大功率整流桥

5、大电容,270UF 400V两个并联540UF

6、待机电路

7、谐振电感17微亨

8、谐振电容,两个并联

9、双变压并联特写,36微亨一个。

10、正激两个大功率Mos管,65A 600V

11、Mos管驱动变压器

12、整流输出两个快恢复二极管,DSEK2003,20A 300V并联。

13、电源管理芯片和单片机

14、输出滤波电容220uf 100V。4个并联880uf。

15、控制输出的继电器,14V,30A。必须先接入电池才可以充电。

网友:
目测没有炸的地方,找到坏的原因了没?

网友:
900w的功率,不小了

网友A:
这个铅酸充电器没坏,你是拆开玩耍一番,然后就复原;看这做工,真的很好的充电器,留着收藏吧。

网友:
这电路板看起来顺眼!

网友:
看着好像没有900W

网友:
这用料能做到900w,因为有风扇一直吹着,散热比较好,可能纹波大点,而且功率比较接近极限了,没什么余量

网友:
说明很详尽,辛苦了。待机电源是不是可以叫辅助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铅酸充电器没坏,你是拆开玩耍一番,然后就复原;看这做工,真的很好的充电器,留着收藏吧。 ...

这玩意还收藏?人才呀

网友B:
做工一般,无非就是加大元器件,没有可圈可点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收藏?人才呀

因为功率大,价格不便宜,放着有一天会用到。

网友:
改可调电源不错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可以,电路板看着也干净顺眼不错的。

网友C:
15A,充32AH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铅酸充电器没坏,你是拆开玩耍一番,然后就复原;看这做工,真的很好的充电器,留着收藏吧。 ...

看保险那个地方黑的,炸管了。换了两个管子,不知道怎么就短路了

网友:
做工不错,布局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A,充32AH的电池吗

铅酸电池,45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一般,无非就是加大元器件,没有可圈可点地方,

这种杂牌的能做到这种份上就不错了。

网友:
确实电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