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变压器更合适t12

楼主(2024-10-04):
没感应电,,电压20v,,电流1-2a。。老电器拆。

网友:
老变压器很少见到了。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了,就是成本稍高点,容易坏,反正一般人不会修开关电源,都是换新的电源。

网友:
据说变压器前边还得加东西才稳定

楼主:
老变压器很多,,贵点。。。玩玩拉

网友:
T12要70w的变压器,这个顶多10w

楼主:
20-30w有的,,能化锡就好,,还能焊电池

网友:
功率不太够。

网友:
这变压器功率足够了 铁牛可以提供几倍的瞬时功率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缺点:重,待机耗电比开关电源大。。。

网友:
试过环牛做T12,因为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照样有感应电,能点亮LED
想要完全消除感应电,还是得电池供电

网友:
T12讲究轻便,台式的936就是变压器的

楼主:
白光941。 951多是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好像有更好的用途

网友:
变压器的也要有地线接地才行!

楼主:
用电表测试一下没看到灯亮,,手摸应该没麻的感觉。

网友:
烙铁还是悬空最安全,前段时间调试MCU板,连了串口通讯,接地烙铁怼到了断电源没有切开通讯线的RX PIN烧掉了CH340,因为不小心连串口的主机接地不良...

网友:
功率小点 再大点更好

网友:
功率不够

网友:
  加屏蔽层,接地,没景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真货,,一台假货,,假货那台已经坏了,,变压器,,好像27 V-28v没法用 ...

如果是直流27~28V,整流为直流电压后,应该不能提供给T12使用的,何况功率也达不到T12要求的(7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