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刹车片估计明年要换了,你们一般去哪里换刹车片?

楼主(2024-10-04):
如题,感觉再磨个几千公里可以换了,去哪里换?
1路边小店??
2京东养车?
3途虎养车?
4四儿子店?????

网友:
自己动手,很简单

网友:
自己买工具自己换,多看几篇自己车型的刹车片更换视频,需要什么工具,做好防护,烂抹布准备好,预估可能需要更换的零件,保养品。

网友:
刹车片线上线下很多

网友:
50块钱工具一套,我已经换了4次了。一次回本。后面都是省下来的。

网友:
有条件还是自己换,不过挺费劲

网友:
路边店换,具体看车子,劳斯莱斯肯定是去4S店

网友:
费那劲干什么?换4次机油送一次更换刹车片,

网友:
鼓刹不会调外边换,盘刹自己拆了换就完事了,注意换前抽点刹车油出来啊,不然分泵回位会喷的,,先抽后补酒完事了。

网友:
路边店就可以了。

网友:
有力气有动手能力了,就自己换
没有条件的就花钱找人换

网友:
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一般不能马虎。请人搞也花不了多少手工费吧。

网友:
我去京东养车,感觉还行。

网友:
自己换应该没问题,省一个是一个

网友:
在京东养车换过一次刹车片,因为有个卡子没装好,隔天重新去返工的,具体过程就不说了,结论有熟悉的店去熟悉的店,要不然就去4s。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呀!!!

网友:
上次天猫养车换了四轮刹车

网友:
涉及到安全的问题,一般不能马虎

网友:
还是去4S换吧,贵是贵点但是安全第一,刹车可靠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