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适用卡罗拉的科来福自动启停关闭器,线路板只接2根线,大神看看靠谱吗?

楼主(2024-10-04):
自动启停关闭器,只有2跟线有用,其他都是直通,什么情况?

包装

卡扣的,直接撬开

HT68F002单片机

楼主:
HT68F002系列单片机是 8 位具有高性能精简指令集的 Flash 单片机。具有一系列功能和特性,其 Flash 存储器可多次编程的特性给用户提供了较大的方便。存储器方面,还包含了一个 RAM 数据存储器和一个可用于存储序号、校准数据等非易失性数据的 True EEPROM 存储器。

在模拟特性方面,这款单片机带有多个使用灵活的定时器模块,可提供定时功能、脉冲产生功能及 PWM 产生功能。内部看门狗定时器、低电压复位和低电压检测等内部保护特性,外加优秀的抗干扰和 ESD 保护性能,确保单片机在恶劣的电磁干扰环境下可靠地运行。

该单片机提供了高速和低速振荡器功能选项,且内建完整的系统振荡器,无需外围元器件。其在不同工作模式之间动态切换的能力,为用户提供了一个优化单片机操作和减少功耗的手段。

外加时基功能、I/O 使用灵活等其它特性,使这款单片机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产品中,例如电子仪器测量、环境监测、手持式测量工具、家庭应用、电子控制工具、马达控制等方面。

网友:
是不是现在宣传的路由器定时开启线就是这个吗

网友A:
没看明白电路是怎么回事,单片机的信号怎么传输出去的?

网友:
自动启停应该是靠CAN指令实现的吧,只针对高配车型有这个功能的阉割了,这个也是模拟协议的吗

网友:
焊点还是蛮圆润的

网友B:
这个原理比较简单,两根线直接并联在原车开关上,同时兼做取电,板子上有电容存电,等待通电几秒钟之后,单片机控制一个mos管短接电源两根线,起到模拟按键作用

网友:
拆开看看,反向工程分析下原理。

网友:
一直没有权威说法,启停到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比较简单,两根线直接并联在原车开关上,同时兼做取电,板子上有电容存电,等待通电几秒钟之后,单 ...

原来是这样的,感谢分享。

网友C:
车上好多转接线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直通,只转接几条线,我在想这类的,不如自己在插头上退针并联相应的线上去
关于自动启停,一直以来也是自己手动关闲,前几天听了华歌的汽车知识讲解分享,通过理论和实践分析,市区自动启停确定能省10%多的油,启动电机和电池也不是那好不可靠,我就没有再关它,先这样用着看看

网友:
这车看着彭脆脆!!不敢买啊

网友:
这种不是看不见的功能(省油省电是属看不见)既然有卖,应该可以,就是通电后5秒自动按开关+记忆上次状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车上好多转接线都是这样的,一般都是直通,只转接几条线,我在想这类的,不如自己在插头上退针并联相应的线 ...

我不认同这10%, 这个只不过是等于你开车等灯一定时间后关停发动机,要达到10%这个情度,估计走这段路的红灯时间都比效长,假如开5公里路程中要等180秒绿红5-6个,估计能省油30-50%,但一般几十秒的红灯省不了多少
很多自已开车运输司机的货车也是带手运启停(等灯时间长点就关停发动机)

网友:
好使就行呀!!!

网友:
不如直接人工启停,红灯超一定时间就关发动机。如果一路红灯巧合到路口都是10几秒,收益远小于支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电路是怎么回事,单片机的信号怎么传输出去的?

很疑惑,我看还有一个坛友拆的别的车型是3跟线,2跟线只能供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认同这10%, 这个只不过是等于你开车等灯一定时间后关停发动机,要达到10%这个情度,估计走这段路的红 ...

是的呀,停个车都要起停几下!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