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1000块钱装机,娱乐大师能刷到100万分

楼主(2024-10-04):
最近想组装点电脑玩,各位大佬,能不能推荐一下,来个极限,现在1000块极限70万,用E52666v3加580显卡,还有没有能突破100万的配置

网友A:
580显卡最高才16w跑分
邪,教e5还跑不过12100,内存小超一下,撑死45w
ddr3就别想了,ddr4,最高算你跑到3600频率,也就是16w到20w
价格在呢,百万难啊

网友B:
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干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80显卡最高才16w跑分
邪,教e5还跑不过12100,内存小超一下,撑死45w
ddr3就别想了,ddr4,最高算你跑到36 ...

580在想你功能高一点的电脑上,也就是新配置,跑分能到18~19万反正肯定不止16万。

DDR5能跑到30万以上。

网友:
RX580好神,性价比的矿渣

网友D:
我对这个分确实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显卡最高才16w跑分
邪,教e5还跑不过12100,内存小超一下,撑死45w
ddr3就别想了,ddr4,最高算你跑到36 ...

64万多说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追求这些虚无缥缈的干啥。

瞎折腾,没啥事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0在想你功能高一点的电脑上,也就是新配置,跑分能到18~19万反正肯定不止16万。

DDR5能跑到30万以上。 ...

你鲁大师再老一点的版本,跑分更高

网友E:
想都别想!!不好配啊,即使配出来也是电老虎

网友:
但是你想干啥用,2666V3单核不行,还不如用QTJ2呢

网友:
少花钱多办事,一直是垃圾佬的终极目标,1000块,去垃圾场找一下,或许可以,
限定配置,就难办了,凡事有个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都别想!!不好配啊,即使配出来也是电老虎

放单位,电恐龙都行

网友:
鲁大师没意义,不同版本都差很多,你不如每一个版本跑一下,看哪个分高

网友:
娱乐大师限制都没什么参考意义,统一配置不同驱动版本都能跑出不同差别的分数。

网友:
这个真不好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这个分确实不太懂。

闲得蛋疼,娱乐大湿也信...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80在想你功能高一点的电脑上,也就是新配置,跑分能到18~19万反正肯定不止16万。

DDR5能跑到30万以上。 ...

我实测,我的580现在跑分是17w这样
6.1024版本的鲁大师,ddr3内存,
ddr4内存频率更高,所以跑分应该能更高点
找到历史拍照,22年3月,同版本鲁大师,580跑分也是18w
事实证明,是我记错了,抱歉抱歉

网友:
然后最大的作用就是跑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测,我的580现在跑分是17w这样
6.1024版本的鲁大师,ddr3内存,
ddr4内存频率更高,所以跑分应该能更 ...

24款的绿色版鲁大师最近刚找到,还没时间跑一遍。

原版的不敢用,虽然可以恢复系统,但也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