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9V电池

楼主(2024-10-04):
一共六个小的串联起来的

网友:
容量太小了

网友:
老式的层叠电池

网友:
炭性层叠电池。

网友:
不会漏液,用着放心。

网友A:
层叠的,还有6节小圆柱型的

网友:
这不是将万用表也弄坏了?!

网友:
我后来买了充电9V电池,不过放表里面也是一直吃灰,家里表多.

网友:
这种层叠的一般是碳性的,单个圆柱串联的是碱性的。

网友:
很常见的碳式层叠电池

网友:
这个是叠层电池,单节跟干电池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层叠的,还有6节小圆柱型的

六节圆柱(比七号电池小)是碱性电池,我拆过几个放置过久无法使用的新电池,都是电极有绿色锈导致接触不良内阻增大无法使用了

网友:
传统的电池

网友:
多长时间没用了电池氧化成这样

网友:
这是漏液了吗

网友:
叠层电池就是纽扣电池层层叠叠串联起来的

网友:
为啥不一起发出来

网友:
最常见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