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insta 360 one x 运动相机进水拆机清理

楼主(2024-10-04):
先拆可以看得见的5颗螺丝

然后再拆隐藏的3颗螺丝

顶盖扬声器塑料盖可以翘开里面有2颗螺丝

充电口塑料盖也是可以翘开里面有1颗螺丝,然后外壳就可以翘片翘开了,后面就简单了。

清理干净原路装回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隐藏螺丝一般人真找不出来。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啊!加油啊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做防水设计处理。

网友C:
当时电池还在里面的话进水没烧元件?

网友D:
运动相机不防水吗?

网友:
运动相机不是防水的吗?

网友:
好像是安霸方案,得配防水壳才能在雨天用。录的是特殊格式,实际为容器加双镜头视频流,需要解码才能用别的软件转换全景。

网友E:
学习一下,,有个X3,目前还正常 。。  谢谢分享

网友F:
运动相机竟然一点也不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电池还在里面的话进水没烧元件?

轻微进水,发现的及时。电池接触位置有点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有做防水设计处理。

可以选配防水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动相机竟然一点也不防水

需要防水可以选配防水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动相机不防水吗?

需要防水可以选配防水壳

网友G:
又是假的防水设计,坑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隐藏螺丝一般人真找不出来。

拆机之前先找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有个X3,目前还正常 。。  谢谢分享

x3高级多了。安装在摩托车是还是选配防水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是假的防水设计,坑人了

这个主机并没有防水设计,需要防水可以选配防水壳。

网友H:
拆的……够彻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拆的……够彻底的

拆废了才叫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