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示器60HZ显示正常144HZ花屏

楼主(2024-10-04):
这个好像是120HZ时拍的照片 显示器上边能看到模糊的图像

144HZ时就成这样了 也不确定是屏有问题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上搜了搜说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 可惜网上没找到这个型号的BIOS

主板和屏的型号 换过HDMI和DP线都是高刷新率花屏

网友:
屏幕问题,申请售后

网友:
应该是硬件不支持

网友:
先查供电,驱动板上每路电源的电压都测一下

网友:
估计驱动不正常吧。

网友:
都有可能
可能是屏幕刷新率太高就不行了
也有可能主控板不行了
有点类似电脑低频可以用 高频就死机

网友:
如果不是显示器声明支持144赫兹的刷新率那就是你电脑参数设置错误,毕竟除了玩游戏之外,我们大多时候都是使用60赫兹的刷新率的,也是一般显示器的支持范围

网友:
你显卡不支持144刷新

网友:
重装驱动,确认最高分辨率

网友A:
绝对是屏的问题,售后期内直接售后,降到60HZ使用,也是用几个月后就完全不能用了,这种我遇到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绝对是屏的问题,售后期内直接售后,降到60HZ使用,也是用几个月后就完全不能用了,这种我遇到很多了 ...

过了质保期了 屏幕的问题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楼主:
之前都是用144HZ玩游戏的 后来开机花屏 设置成60赫兹就没问题  又买了个新显示器设置成144赫兹就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了质保期了 屏幕的问题 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屏的问题哦,我交换过正常显示器的驱动板测试过的。而且相同问题AOC显示器售后都是直接换屏驱动板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