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清洗一个没有排污口的伊莱克斯50L储水式电热水器

楼主(2024-10-04):
秋天来了,冬天也不远了,趁着休息在家,把7年没动过的储水式电热水器洗一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热水器使用高峰期。

品牌:伊莱克斯,这个品牌的热水器并不常见,不知道当初老妈为啥会选择这个品牌的热水器,八成是被“某美电器”或者“某宁电器”的销售员忽悠的

铭牌,功率3000W,记得当初安装师傅来了以后说我家电线太细,不给装,非让我从配电箱处拉一条专线到厨房,必须使用2.5平方以上电线,为安装工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点赞

能效标识

动手前先准备一套排水的东西,以免搞得厨房到处是水,其实就是一个四分直通、一个角阀和一条花洒管连接起来,再准备2个四分堵头

再准备好水桶接水

动手,第一步肯定是先拔电,安全第一

关闭墙上的冷热水角阀

把热水管拆掉,堵头堵上

再把冷水管拆掉,接上准备好的角阀排水,这时要把热水出口处的堵头拆掉让空气进去,水才会出得顺畅

刚开始排出来的水好像也不脏

接满一桶换一个桶继续接

排水管排出大量气泡,说明快排完了

总共就接了这么多,50升应该差不多

搬来一张凳子,准备站上去把热水器扛下来。别看只有21KG,我一个人搞不定,怕大理石台面支撑不住,不敢站在上面,左右和顶上空间又不大,最后热水器扛在肩膀上了,人确没法下到地面。幸亏我知道自己不咋的,提前叫老婆站在旁边随时帮忙扶一下

2个人的努力,终于把它扛到阳台放下

没有排污口的热水器一般都是在侧盖这里动手的

一颗梅花形螺丝

南旗螺丝刀套装派上用场

应该是这个批头

顺利打开侧盖,里面是保温绵

强电板固定在侧盖上

拆开铁皮罩,下面是3个继电器

继电器型号:宏发的HF2160-1A-12DE,3个都是一样的。记录下来,以后继电器坏了可以先上某宝买好配件,再动手拆修,就不会耽误洗澡,也不会扛上扛下2回才能搞定了

变压器不常坏,也记录一下吧

输出电压看不清,拨开扎带看看,应该是AC 10.5V

侧盖上有张电路图,原来它零火线都有继电器控制的,火线由一个继电器控制后进入2条加热管的公共端,然后零线分为2路,由2个继电器分别控制2条加热管

侧盖看完了,转到主体这边看看

这个是温度保护开关,如果热水器失控,不断加热,超过某个温度时(具体多少度我也不知道),它就直接断开零火线,开关弹起,需要排除故障后,按下开关,热水器才能加热

这个就是2条加热管了,一条1000W,一条2000W。在热水器烧水时,能听到3下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先接通火线,再接通小的加热管,再接通大的加热管。

镁棒的大螺丝忘记拍特写了,再用这张图标示一下吧。用了7年多了,本来应该拆下来看看损耗情况,必要时更换的。可是螺丝头是27mm的,我没有这么大套筒,最大的才22mm,所以作罢,记录下来以后再搞吧。

看出来了吧,这个热水器和别的不一样。我还以为它的加热管是通过一个法兰固定在内胆上的,这样拆掉法兰取出加热管后就会有个大窟窿,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有没有水垢并清洗。不曾想它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没办法清洗了,只好把热水器挂回墙上,把水管接到热水出口处往内胆里注水,再从冷水入口这边排水,以这种方式清洗了,相当于冲一冲了事。

水垢没洗出来,就排了点铁锈一样的东西

这次清洗热水器是非常失败的,犹如隔靴搔痒,唯一的收获是记录下镁棒和继电器的型号,方便了以后维修。

网友A:
没看一下镁棒腐蚀程度要不要换吗?

网友B:
7年应该用的不多吧,几乎没有水垢?我之前拆用了6年的某的,用的比较频繁,广州这边水不硬,但水垢还是有一些,原装镁棒和网上买的相比,长多了,不过也腐蚀了七七八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一下镁棒腐蚀程度要不要换吗?

拆不开,需要27的套筒,我最大只有22的,只好用活动扳手拧了一下,太紧,已经拧滑了一个角了,不敢再拧了,打算下次买一个27的冲击套筒再干它。

网友C:
重力水清洗
也就是冲一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7年应该用的不多吧,几乎没有水垢?我之前拆用了6年的某的,用的比较频繁,广州这边水不硬,但水垢还是有一 ...

我也在广州啊,每天都用的,夏天也不例外,我夏天也要洗温水的,,水温估计和体温差不多吧。所以夏天我一般把水烧到38到40度,冬天就烧到50多度吧,视洗澡人数而定。今天没有洗出水垢不知道是不是水垢太大块,无法从进水口排出来,我又没有工具拆加热管和镁棒,加热管需要38的套筒,镁棒需要27的套筒,以后得备一个才行。

网友D:
工具不全,白干了

网友E:
灌两瓢水,抱着热水器晃晃

网友F:
要拆加热管清理,要不清理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力水清洗
也就是冲一冲

确实,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具不全,白干了

搞亏了,搞完现在腰还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灌两瓢水,抱着热水器晃晃

这得家里有2个男人才能操作,我一个人只能勉强抱起,晃肯定是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拆加热管清理,要不清理不干净

是的,打算下次买2个冲击套筒,一个38的拆加热管,一个27的拆镁棒,用我的威克士500牛电炮打它。

网友:
感觉热水器质量挺好的,其实里面也没啥可清洗的,换个镁棒行

网友:
这套螺丝刀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四分管是英制说法了,干嘛不用大中华的叫法

网友G:
镁棒藏得这么好,我这边的都是和冷热水口并排的,直接拧开就能排水,不需要拆下来

网友H:
伊莱克斯国内的基本都是找其他品牌给代工的,比如吸尘器就是找莱克。你这个热水器是找的AO斯密斯。
里面进小强了,推荐拜尔的灭蟑药,用过一次,觉得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伊莱克斯国内的基本都是找其他品牌给代工的,比如吸尘器就是找莱克。你这个热水器是找的AO斯密斯。
里面进 ...

是的,拆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和某音某B上人家拆的AO史密斯非常相似,可以说除了LOGO几乎一样,在某宝上搜配件也得搜史密斯的才能搜出来。

拜耳有点贵,39.9元!我买过一次,用过了是没了,不久又有了,估计得每半年施一次药才能维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镁棒藏得这么好,我这边的都是和冷热水口并排的,直接拧开就能排水,不需要拆下来 ...

有排污口的好搞很多,都不用把热水器从墙上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