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东西太刺激啦也!

楼主(2024-10-04):
放音乐时声音也太大了!请教专家这个东西放音乐时候音量能不能调大小?这个放音乐时候音量电位器不起作用!说话时候音量电位器可以调大小,但是调到最大时声音不大!接一个喇叭一百多瓦!我测了电位器是好的,是不是驻极体话筒有点毛病造成声音小?

网友A:
有可能是话筒原因
会不会设计时候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话筒原因
会不会设计时候就是这么设计的

有可能,这东西音乐好像没经过音量电位器!在屋里声音有点大!但是说话声音比较小

网友B:
设计者就嫌声音小,所以只能大,你想小,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
等待高手来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者就嫌声音小,所以只能大,你想小,那是不可能的。

音乐应该是没过音量电位器!喊话声音小啊!卖菜用不行呀!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西,怀疑话筒问题先换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这东西音乐好像没经过音量电位器!在屋里声音有点大!但是说话声音比较小 ...

俺是觉得电位器就是控制麦克风音量的
音乐大小直通,有点类似音箱的aux

网友:
这个设计上就是高声播放存储的内容,想调声音,线路改道话筒

网友:
可调电源用的是rj45的接口?

网友:
有点高级啊  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一百多瓦功率,怎么没有看到散热片?如果用的是数字功放,那声音恐怕非常大

网友:
设计如此还是话筒放大有问题?找个信号源接话筒音量电位器那试试。
楼主的交流监测仪另类啊,按键整个英文,显示居然是中文的。

网友:
控制器和功放之间用网线连接?

网友:
喊话声音小,是驻极体话筒或输入电路问题。

网友:
有点高级啊,学习一下

网友:
这是车上用的么

网友:
这东西就是个大声公喇叭,大声公能不大嘛哈哈哈

网友:
车用喊话器(警报器)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