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没修好的佳能DR-C125 纸式紧凑型扫描仪

楼主(2024-10-04):
佳能 DR-C125 是一款馈纸式紧凑型扫描仪,以下是它的一些特点:

1. 设计与外观:
- 小巧紧凑:机身小巧,占地面积小,尺寸为 300×220×156mm,还不到一张 A4 纸大,适合空间紧凑的办公环境。其竖立的机身设计和 U 型纸路,在文件输出时不需要额外的空间,能最大限度地节约空间。
- 双纸路设计:具有 U 型纸路和直送纸路装置。U 型纸路可用于扫描标准纸张或名片等;直送纸路适合扫描厚文件、驾照、身份证以及其他不能通过 U 型纸路输出的文件,且在两种纸路之间的转换快速简单。
2. 性能方面:
- 扫描速度快:彩色扫描速度可以达到 25ppm(单面)/50ipm(双面),能够快速处理批量文件。
- 分辨率高:最高分辨率可达到 600dpi,能满足日常办公中对文件扫描清晰度的要求。
- 扫描模式多样:支持黑白、错误扩散、高级文本增强、256 级灰度、24 位彩色等多种扫描模式。
3. 功能特性:
- 智能功能丰富:
- 自动色彩检测:可以自动根据文件内容决定哪些文件需要保存为彩色,无需在扫描之前分离彩色和黑白文件。
- 文本方向识别:当扫描文件的文本朝向不同方向时,能够被检测到并在扫描的图像上自动转为正确的方向,免除手动转动图像的麻烦。
- 歪斜矫正:对于扫描时出现角度歪斜的图像,在保存之前会被拉直,确保扫描结果的准确性,避免重新扫描。
- 跳过空白页:在同时扫描单面和双面文件时,可以删除空白页的图像,避免扫描出来的图像冗长,对于彩色纸张的空白页也同样适用。
- 全自动模式:能够根据文件内容自动决定色彩模式、页面尺寸、分辨率和文本方向,方便用户扫描多种类型文件。
- 可靠的双张送入检测:内置超声波传感器,当同时送入一张以上的文件时可以适时检测到,防止重要信息被遗漏。
4. 软件与兼容性:
- 简单的操作软件:轻松一按开始按钮就可以开启直观的扫描应用程序 CaptureOnTouch,按照屏幕上的指示就能完成扫描。
- 多种文件格式支持:支持 PDF、JPEG、TIFF、BMP(仅 Windows)、PPTX(仅 Windows)等文件格式,并且支持高压缩 PDF,还能将 OCR 结果的文本信息增加到创建的 PDF 文件上,允许在扫描的图像上进行全文本搜索。
- 系统兼容性好:提供 Windows 和 Mac OS X 版本的软件,以达到同样人性化的体验,并且兼容 Evernote、SharePoint 等,可将扫描图像输出到这些应用中。

网友A:
五脏六腑倒是拆的彻底,这货到底长什么样呢?

网友B:
是好的被拆坏?还是坏的被修好?

网友:
看完楼主的美图还真不知道是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脏六腑倒是拆的彻底,这货到底长什么样呢?

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好的被拆坏?还是坏的被修好?

搞了一天没修好,大概是主板坏了。

网友:
我来补下整机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五脏六腑倒是拆的彻底,这货到底长什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好的被拆坏?还是坏的被修好?

佳能125扫描仪,扫描一半显示送纸器没纸,不是搓纸轮问题!也不是没有把纸张放到扫描仪滚轮处。拆开检查并清清洁,排线也重安装了,再重组还是一样。搞了一天,头大。大概是主板坏了,因为进纸时LED不发光。不发光CCD当然是工作不了。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佳能125扫描仪,扫描一半显示送纸器没纸,不是搓纸轮问题!也不是没有把纸张放到扫描仪滚轮处。拆开检查 ...

如果排除了搓纸轮问题和纸张放置位置不当,且清洁、重新安装排线后问题依旧,进纸时 LED 不发光可能确实指向主板故障,但也不能完全确定。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及建议:

一、可能的原因

1. 传感器故障

- 除了进纸处的传感器,扫描仪内部可能还有其他传感器出现故障,导致误报没纸。比如纸张传输路径中的传感器可能出现异常,使得系统认为没有纸张在传输过程中。
- 传感器可能被灰尘或杂物干扰,即使纸张正常通过,也无法正确检测到纸张的存在。
2. 电源问题

- 虽然扫描仪连接正常,但可能存在电源供应不稳定的情况。这可能导致某些部件无法正常工作,如 LED 不发光。
- 检查扫描仪的电源线是否损坏,电源插头是否插紧。可以尝试更换一个电源插座或使用不同的电源线进行测试。
3. 软件设置问题

- 扫描仪的驱动程序或扫描软件可能存在设置错误,影响了扫描仪的正常工作。
- 检查扫描软件中的纸张设置、进纸模式等选项,确保设置正确。可以尝试卸载并重新安装扫描仪驱动程序和扫描软件。

二、建议

1. 检查传感器

- 使用干净的软布轻轻擦拭传感器表面,去除可能的灰尘和杂物。
- 观察传感器的工作状态,可以在进纸时用手电筒照射传感器,看是否有反应。如果传感器有指示灯,可以观察指示灯是否亮起。
2. 测试电源

- 使用万用表检查扫描仪的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如果不懂如何使用万用表,可以将扫描仪连接到其他已知正常的电源插座上进行测试。
- 检查扫描仪的电源适配器是否损坏,可以尝试使用相同规格的电源适配器进行替换测试。
3. 联系专业维修人员

- 如果以上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联系佳能的售后服务中心或专业的维修人员进行检修。
- 向维修人员详细描述问题的症状和你已经采取的解决措施,以便他们更快地确定问题所在。

在进行任何维修操作之前,请确保你已经备份了重要的扫描文件,并按照扫描仪的使用手册进行操作,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坏。

网友:
我也用的这个,总卡纸,来修后说搓纸轮老化,配件太贵了。

网友:
配件太贵了,没修的必要

网友:
运动部件太多的,就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扫描仪做工看着不错,现在用处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