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维修水管从1米多高梯子上摔了下来

楼主(2024-10-04):
小区旧改时野蛮施工导致化粪池的液面超过了出水口的高度,
然后楼上冲水就会导致气压,从马桶里冒泡泡,
刚开始我是准备在马桶下面安装单向阀,结果那个单向阀不靠谱,
后来经过小区水电工的指点,在地下室总管上方开通气管,
当时我就做了一个,我比较拖拉,
还有三个管子材料买好了,一直拖拉着没施工,
最近天气凉,我心想施工吧,
刚开始两个成功做完,
当做到最后一个时,大概人字梯没检查,
踩到一米高,梯子坏了,人整个摔蒙了,
当时就天旋地转,后脑壳磕了一下水泥地面,
人有好几分钟不能爬起来,一抬头就头昏,
在地上睡了好几分钟,才慢慢爬起来,
这个人字梯是8年前,买的,
当时是100元,一直用,都是只用下面三个台阶,
也没好好检查,人字梯塑料件比较多,这么多年老化了,
再加上前不久把梯子绑在电动车上运到其他地方去安装窗帘导轨,
大概一路上颠松了部件,反正梯子是坏了,
人爬的太高到了第四级梯子,
大概是梯子不好,
也可能是人失去了重心
反正这次没摔骨折或内出血是老天保佑
以后一定要好好注意爬高的安全,
梯子要结实,用前检查
最好要绑安全带,

楼主:
家里只有一个镁多力的四折叠梯,特别重那种
总想再买一个梯子吧,平时换个灯啥的可以用。
刚开始是看了镁多力的伸缩梯,大概是300元钱,
后来仔细研究这个梯子大概是仿制的,抄袭没用心,结构有问题,
主要问题是1外突台阶容易脱焊,
2第一个台阶特别矮,伸缩拉到最长,重叠的台阶只有半步那么长,导致摇晃,很不安全的,
看中了稳耐的四步伸缩梯,大概要900元,
还有爱德兰斯的四步梯,大概是660元,就是壁厚有点薄,
一直没下定决心,今晚突然一想,到闲鱼看看吧,
结果闲鱼有几十元的二手铝合金人字梯,
我就买了一个1.4米高的,大概10斤重,
来回30公里电动车60元买回家,都是油泥,清理了一番,
只是当人字梯用,就不需要买太贵的梯子
贵的都是多功能梯子,可以拉直的那种
镁多力的拉直使用有很大隐患,当人字梯没问题

楼主:
平时我爬高维修4米高很注意安全的,
10年前买的美多力四折叠梯也很结实,壁厚2.5毫米,
我还在外墙打了很多不锈钢挂点,首先固定梯子不侧滑,
其次挂5点安全带,也不知道这次咋了,
掉以轻心在不高的高度翻船了,
也是一种提醒,不注意安全在就会在阴沟里翻船。

网友A:
算你走运
我前两天刚碰到一个,比这个梯子更高些,摔下来,骨折了,手术花1w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你走运
我前两天刚碰到一个,比这个梯子更高些,摔下来,骨折了,手术花1w多 ...

这种梯子坛友最好多检查,其中塑料关节太多,
铝合金也太薄了,时间长了很容易出问题,
平时只爬1-3级,再高就容易失去重心。

网友:
我前年买了个铝合金梯子,下来的时候快了点,最后一个阶梯直接踩变形,滑下来了,还好没受伤

网友B:
买个铝合金的A字形的梯子多靠谱,那玩意主要就是铝合金和铆钉,几乎没几个塑料件

我有一个一米半的,一个两米的,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铝合金的A字形的梯子多靠谱,那玩意主要就是铝合金和铆钉,几乎没几个塑料件

我有一个一米半的,一个 ...

我后来闲鱼60元买的二手梯子1.4米高就和这个差不多但是只有4步,准备自己再用三角件和铝合金加固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后来闲鱼60元买的二手梯子1.4米高就和这个差不多,准备自己再用三角件和铝合金加固一下。 ...

安全无小事,工具可以少,但坚决不能凑合

网友:
时时刻刻不忘安全。

网友:
不注意安全在就会在阴沟里翻船。

网友:
这种脚踏板转动的非不牢靠,站在上面很容易晃动。
至少要买下面那种脚踏板固定死的才牢靠。

网友:
楼主人没事就好,工具上马虎不午,宁多出点钱弄好点的不要差的。

网友:
基本都是偷懒违规操作

网友:
人字梯用前一定要检查,有个老员工用人字梯老式木梯,中间用拉绳那种,拉绳日久风化,上去后,绳子断了,人字梯直接劈开,髋骨直接断裂,太惨了!

网友:
安全第一,要选质量。

网友:
慰问楼主,还好没有伤的太狠,安全无小事啊

网友:
即使是铝合金或不锈钢的人字梯,也建议在中间拉一根保险绳,防止劈叉。

网友:
如果年纪再大点,弄不好就走了。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没事就是大好。登高作业安全,用电作业安全,旋转机械(电钻类)安全。时时刻刻不忘安全。要固化在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