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不知真假的阿玛尼AR-1686石英表

楼主(2024-10-04):
废品站捡的,不知道真假,表面那一圈亮晶晶掉了一半

网友A:
舍得用这种机芯的不是真货也是超仿,大概是荣达机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舍得用这种机芯的不是真货也是超仿,大概是荣达机芯吧?

还是带钻机芯,我看真!

网友:
对表还真不懂

网友:
真的,假的没必要做成这样

网友:
不像假的,楼主捡漏了。

网友B:
不够精致,感觉是 广州站西路 的货

网友:
山寨货不会用这么靠谱的机芯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好表,换个8025就完美了

网友:
竟然使用了带钻的机芯~

网友:
这个牌子我一直念阿尼玛

网友:
有红宝石轴承和微调螺丝,应该是正品。仿品是塑料轴孔。

网友:
电子表,不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够精致,感觉是 广州站西路 的货

难道深圳没有么?

网友:
这鸟东东真假无所谓了。。好看就行。。。

网友:
这种机芯没见过,会不会就是真的

网友:
还是让坛里的修表大神鉴定一下 !一般人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