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当年的Nicety N-1.3数码相机,没电容易丢照片

楼主(2024-10-04):
当年的nicety   ni-1.3数码相机。

2006年的时候,穷困潦倒,听说了网上购物,我就想学着在网上卖东西,但网上购物至少要有数码相机呀(也需要电脑,但没有电脑的我至少可以去网吧)。我请几百公里外的我弟和朋友打听,最便宜的数码相机也要800多,而我当时只不过有两百来元。后来发现网上有这款数码相机卖,120元包邮,这对当时的我可以说实惠到极点了,我就买了。

我用它拍照在网上发布了一些东西,钱没挣到,但学会了一些基础知识,如传输图片,简单P一下图片等。这个数码相机,不支持SD卡,卖家送了一对充电电池,拍照后要尽快把照片传到电脑里,否则图片容易丢失。有时我外出游玩也带着它,拍到些风景照也传到电脑里。为了图片不丢失,我尝试着打理它,当时手里没有电烙铁,中甸的20瓦电烙铁很贵,18元(同期昆明3元)。后来我买了一把好像60瓦外热式电烙铁,因为是在类似供销社的地方买的,所以价格实惠,18元。我就尝试用电烙铁等修理它,效果有限,毕竟大烙铁焊小东西困难。后来我想了个办法,在外面拍照后,在相机自动关机前,快速走到网吧,并不时按一下按键,这样图片不容易丢失。

时隔多年,那个相机早已坏了,但机壳和主板好像还在。为了怀旧,去年我买了几个和这款相机使用一样主控芯片的相机,经实验,它们有的不容易丢失图片。这款相机为什么会丢失图片?是用充电电池的原因还是我当年那个有故障?一直是个谜。

这几天终于又淘得一个一模一样的数码相机,到手后发现是坏的,电源线是断的,有一个电池弹簧严重腐蚀了,USB线被焊过,目测有短路了,USB插口目测有故障了。开始修理,焊好电源线,先不焊电池座那头,用手捏着两节5号电池给它供电,能开机。

关了电烙铁,找来一块废旧遥控板,拆得一个弹簧做的电池弹片装上,然后插上电烙铁焊好。用万用表量一下USB口,没有短路,勉强了一下USB口,没有配件,暂时先这样用吧。

给没电了的两节7号碱性电池充了10分钟电,然后试机,能开机。

这款数码相机把图片传到电脑时,并不像U盘或手机一样可以打开文件,复制粘贴。而是要用它光盘的自带软件先从相机里下载图片,此时软件上有预览,然后选择需要保存的图片,再选择存储位置(我选的是桌面),然后才能保存下来。

晚上又试了一下,中午充的电池有一节没电了,所以开机马上又关机。这时,插上USB线,发现没有电池也能开机拍照。于是研究了一番它的功能,它液晶屏下方有个按键,是功能键,不停地按,就在不同的功能间切换。再按过功能键后,快门键变成了确认键。

比如按功能键显示OFF,再按快门键则关机。如果按到有个钟表模样的符号,再按确认键,则是延时拍照。如果按到摄像头模样的符号,再按确认键,则相机变成了摄像头,用它的随机软件可以打开它。

如果按到了几本书一样的符号,再按确认键,则删除所有图片。此外还可以切换清晰度~存储26张还是50张图片。

据一些知情人士说,当年的这类数码相机,只不过是把电脑摄像头改了一下,改成电池供电。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感谢这类简易数码相机的厂家,要是没有这款数码相机,恐怕当年我就不能学会在网上卖东西。

当年我买这款数码相机的时候,拍照的瘾是多么大呀,哪里的风景好,就去哪里拍照,拍完后快速走到网吧,然后把照片传在电脑上。要是当年我能在拍完照后从容游玩一会,然后慢慢去网吧就好了。

另外当年我选择在网上卖东西也是错的,至今我认识的在网上卖东西的人,大部分只能赚包烟钱而已,养活自己办不到,赚了大钱的少之又少。

网友A:
那个年代FLASH很贵的,当时32MB的优盘都要卖上百块。所以很多低端数码相机用的是SDRAM存储照片,不能掉电,如果取下电池或者电池没电,照片就会丢失。当时用过的方正PhotoPower 200A数码相机就是这样的,只有8MB内存,不能插卡,两节5号电池,130万像素,拍照分辨率1280×640。

网友:
我在2004年也买过一台数码相机,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FLASH很贵的,当时32MB的优盘都要卖上百块。所以很多低端数码相机用的是SDRAM存储照片,不能掉电, ...

nicety数码相机也号称130万像素,几年后我得知,那是插值而已,真实像素30万。04年我无意中听说当时两三百万像素的数码相机是主流。

这就是存储技术的发展,10年的时候,附近有个老师准备买8G优盘还是SD卡,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如今128G的SD卡我有4张。

网友:
相机我收藏有差不多一百台,还没有空打理一下,太多了

网友:
我当年也捡了个出口机型,不知道型号,也是电池没电相片就没了

网友:
一般照完相片都直接导入电脑里!!!

网友:
那时的数码相机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年代FLASH很贵的,当时32MB的优盘都要卖上百块。所以很多低端数码相机用的是SDRAM存储照片,不能掉电, ...

厉害了
第一次听说使用SDRAM内存芯片做为存储的相机呀~
我在2000年买过一个32M的现代U盘,180大洋~用它替代了软盘,真的是提升巨大

网友:
这个USB,一看就是有年头的物件

网友:
当时的稀罕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