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吸顶灯标的24W,36W,是有功功率?还是视在功率?功率因数的虚标?

楼主(2024-10-04):
比如标24W,但是你测有功功率,就是计量插座的,比如才18W。。这个是总耗电。包括开关电源损耗,灯的损耗

所以24W的功率因数是18/24=0.75

楼主:
功率因数表示一个负荷所需要的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即COS¢=P/S
平常我们说的系统的功率因数是整个电力系统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的比值,电路的功率因数、线路的功率因数、电机的功率因数等也相同。
在交流电路中,功率因数定义为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的比值,即 COS∮=P/S,在正弦电路中,功率因数由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角决定,用COS∮表示,在数值上等于有功功率和视在功率之比,或电阻与阻抗之比。 在此情况下,单相正弦电路中,功率因数有明确的物理意义,它就是电压和电流之间的相角差的余弦值。

网友:
当然是虚标的了
很多玩法是:用某种标称最大功率0.5W封装的灯珠,装了10个,就标5W;装了72个,就标36W。
至于实际驱动电流能否达到灯珠所需电流、灯罩透明度、实际流明……不重要

楼主:
就是  计量插座实际测有功功率

网友:
功率一般都爱虚标!

网友A:
非也非也
有功功率的单位是W
无功功率的单位是Var
视载功率的单位是VA
标注的24W就是有功功率,简称功率。
问题出在厂家功率虚标了
换一个品牌灯,在试试看功率有差别吗

网友:
哦,回炉学了一下,难怪有VA的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也非也
有功功率的单位是W
无功功率的单位是Var

这才是正解!

网友B:
3楼说得对
大部分都是用灯珠标称功率叠加。灯珠标称最大功率是1W,装了10个,就标10W;实际功率起码打5折,那种变色的可能只有标称功率的3折。
什么发光效率,色温,显色指数都不会标,或者乱标。我买的一堆杂牌便宜货LED替换板,5块钱左右买的一个标称最高的单色的有36W,实际功率有24W,装机后还没有欧普18W的一半亮,光色也很差,惨兮兮的白,杂志上的图片红色部分明显变暗了。欧普的买来花了接近12元,实际功率16W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说得对
大部分都是用灯珠标称功率叠加。灯珠标称最大功率是1W,装了10个,就标10W;实际功率起码打5折, ...

真不容易啊,有个光通量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