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焊锡丝纯度选择

楼主(2024-10-05):
焊锡丝按成分有45,63,99%,前2个通常是有铅的低温焊锡,熔点180+。99焊锡一般为无铅,熔点高300左右。
我晓得的6337 最普遍的焊锡丝,不过有铅长期玩貌似不合适,大家一般买的啥规格的焊锡丝?

网友A:
外国假货多,国内友邦

网友:
维修大多用63/37的。

网友:
目前用的这个,焊点光滑,效果满意。

网友:
铅是稳定金属,并不容易吸收。更不可能有蒸汽,所以不必考虑过多。

网友:
我是选63的不过一年也就用几次只要通风良好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偶尔玩下,不会特意去选。

网友:
你那个放大镜和架子更值得关注

网友:
铅有霉,常玩的还是尽量避免为好

网友:
要说好用好看当然是63的。

网友:
63/37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是6337,这应该是市面上最多的吧。

网友:
高纯度的浪费电,低温的怕过热脱焊,6337最经典,没有之一。
当然,这是指维修,如果是其它的用途,你自己看着办了。

网友:
8139有一测评帖,没事去看看

网友:
无铅3银焊丝很不错的,溶融性好,高温耐脱焊。。缺点是太贵,这沉甸甸的一卷

网友:
60:40的喜星素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国假货多,国内友邦

谢谢推荐

网友:
最好用的是63

网友:
熔点低较好!!!

楼主:
这个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