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开机两排英文

楼主(2024-10-05):
这是电池没电了还是硬盘怎么了?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网友:
估计设置成从网络启动了?

网友:
你确定你硬盘是好的吗?或者根本就没安装硬盘?

网友A:
二楼正解紫薯你妹

网友B:
都是很简单的英文,即便自己看不懂,但凡查一下词典,都不至于跑这里来问那么多了,还能学到几个单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很简单的英文,即便自己看不懂,但凡查一下词典,都不至于跑这里来问那么多了,还能学到几个单词。 ...

小学文化实在看不懂英文怎么办?也不懂怎么查字典

网友:
硬盘掉了,并且你的网卡开了PXE,就会这样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学文化实在看不懂英文怎么办?也不懂怎么查字典

英文字典,一个词一个词的翻译......以前好多游戏没有汉化,想玩也是这么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学文化实在看不懂英文怎么办?也不懂怎么查字典

小学我的英文水平就是这么涨到初中水平的,初中又这么涨到大学水平了,然后一路逃课吃老本二十年

网友:
硬盘接触不良或坏了,检查下接口和线有没有松动吧。

网友:
手机的摄像头有AI翻译功能

网友:
“提示网络启动失败,按任意键从磁盘启动,剩余时间……”,应该是硬盘有问题了,重新拔插一下硬盘的数据线或是电源线试试。再就是进到bios里把启动设备和顺序修改一下,把网络启动取消。可以用百度翻译,直接用微信截屏,然后使用微信截图的文字提取功能,将这些语句复制到百度翻译里就能整句翻译了,这些技术性的语句,翻译得都挺准的。

网友:
应该是设置了网络启动为第一启动顺序了,不会设置按任意键就行了

网友:
楼主确实是喜欢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正解紫薯你妹

你为什么骂二楼

网友:
按任意键就行了

网友:
网络启动失败,在BIOS里重新设置一下硬盘启动。

网友:
拔插一下硬盘线,没有优先检测到硬盘,自动网络启动

网友:
现在新出的手机拍照翻译挺好用的。

网友:
打开机箱,看是否有硬盘?硬盘线是否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