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office2010有没有永久激活的版本?

楼主(2024-10-05):
office2010很多都是激活后180天后又要重新激活,太烦了。
WPS要收费的地方太多,也很不爽。
office2007有些功能缺失,综合来看还是2010好用。

office2010有没有永久激活的版本?

网友:
mso2010官方原版的似乎没法用ohk永久激活
http://xmrom.kmdns.net:5244/%E7% ... 4%E8%A7%A3%E7%89%88
我这有点修改版的你试试
或者直接mso2013

网友:
我下载的版本好像有激活器,是不是永久就不知道,但是如果不是系统出问题,一直没有要求重新激活

网友:
2016有破解版,其他职能用KMS激活器,也可以刷到路由器里直接激活!

网友:
这个是使用原版的安装好激活的,试试

网友:
用WPS绿色精简版就行了,比如我还用着WPS2009,没觉得哪里不好用的...

二○二四年十月五日

网友:
应该有,网上找找

网友:
KMS大概半年激活一次。

网友:
淘宝上三块钱买一个激活码就是永久激活,只要你别重装

网友:
很多  想省事搜一下423编译的

网友:
这个不应该很多吗

网友:
应该是有的!!!

网友:
我用的2021,好象当时用的是微软的AMS激活,不用再激活了。

网友:
我用wps没用到过它的其它需要收费的功能,如果需要转PDF什么的用第三方的软件转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freeoffice 2024,我推荐这个,目前在用,官方版的也不收费的

网友:
一般都是180天自动续期,除非正版

网友:
好久没用过OFFICE了,一直WPS,不过都用的普通功能,网上找的注册码,激活后也没要求180天就重新激活。不知咋回事

网友:
了解一下ohook激活,目前最优解

网友:
咸鱼买个激活码,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