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10年的超声波清洗机,感觉电路用料还可以!外壳用料不行!

楼主(2024-10-05):
应该是10年买的吧!不经常用,今天拿出来洗下眼镜,用了几分钟就闻到有糊味,赶紧关机,拆开看看,两块电路板上也没有看到问题!

网友:
应该是防水圈老化了

网友:
效果杠杠滴

网友:
清洗机有点水

网友:
这种压电陶瓷片的劲小

网友:
这东西效果没有广告那么好

网友:
哪里有问题?

网友:
感觉和超声波加湿器没太大区别呀,但是超声波加湿器不能清洗用,会损坏被清洗物体的表面。

网友:
树脂镀膜会被打破的

网友:
水不能加的太多,不然效果不明显

网友:
看着功率不大的样子

网友:
既然有糊味,怎么不拿万用表量量哪儿问题?

网友:
它那里坏、、、、鸟?

网友:
楼主没查出那坏,咱也没看出来呜。

网友:
电源板有没有短路元件,先查供电

网友:
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
漏水了 换密封圈

网友:
电路用料还不少,从图看不出问题,搂主找到故障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