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气压表怎么拆 已经拆开了。是直接盖上去的,紧配

楼主(2024-10-05):
想拆开研究下,外壳结合处有没有丝口?底下两个螺丝拆掉还是打不开

网友A:
拆开就废了,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就废了,大力出奇迹

网友:
面板套圈是紧配的,可以撬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就废了,大力出奇迹

这玩意里面有个波登管,拆开也不至于废吧。下面的两个螺丝拆掉看看能不能从前面把表芯退出来

网友C:
先沿外面把面前那个固定有机玻璃的园圈撬开。拧背后的那几个螺丝。表芯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里面有个波登管,拆开也不至于废吧。下面的两个螺丝拆掉看看能不能从前面把表芯退出来
...

底下螺丝拆了,外壳打不开,不知道外壳结合处有没有丝口,手转不动。没有管钳,手不好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底下螺丝拆了,外壳打不开,不知道外壳结合处有没有丝口,手转不动。没有管钳,手不好用力 ...

上盖的金属圈周围有冲压或槽缝吗?逆时针拧看能拧动不,不行拿个大一字批一点一点往下振。我拆过不少压力表,上盖固定要么是带丝口,要么是靠卡簧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盖的金属圈周围有冲压或槽缝吗?逆时针拧看能拧动不,不行拿个大一字批一点一点往下振。我拆过不少压力 ...

已经拆开了,是直接盖上去的。慢慢敲,敲下来的。

网友D:
大力出奇迹啊!!!壳子上有的带突起 有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沿外面把面前那个固定有机玻璃的园圈撬开。拧背后的那几个螺丝。表芯就出来了。 ...

已经拆开了,盖子是直接盖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力出奇迹啊!!!壳子上有的带突起 有的没有

我这个是直接盖上的,没有凸起

网友E:
这玩意拆开也没什么看的,就一根扁铜管,几个齿轮……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能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換新!

主要想拆开看下,能正常转。准不准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拆开也没什么看的,就一根扁铜管,几个齿轮……

确实没啥看的,一根扁铜管带动指针转

网友G:
是不是可以做胎压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可以做胎压监测

这表本来就是车载气泵上的,肯定可以做胎压表,就是不知道准不准。通电试了下最大4公斤多压力,铭牌上标5公斤压力。

网友:
拆开了会漏气那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