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大众朗逸车电瓶拆解更换

楼主(2024-10-05):
现在电瓶淘汰要夹超级电容启动,麻烦,换电瓶
把接线端螺丝拧松,电瓶下面还有个螺丝,卸下来电瓶就可以取下来了

原来瓦尔塔电瓶的型号

新换的瓦尔塔电瓶

这个电瓶型号不一样,老板说可以换

这个电瓶旧换新补280元,你们那旧的换新的多少钱
用超级电容做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2

网友A:
价格差不多,现在L2 400拿货325一只,通用60ah,325-280=45  旧电瓶出售后剩余都是工费,  至于网上的电瓶不评价,一分价钱一份货,这个电瓶比你原车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不多,现在L2 400拿货325一只,通用60ah,325-280=45  旧电瓶出售后剩余都是工费,  至于网上的电瓶不 ...

昨天拿新电瓶要380元,旧的拿取了再退100元给我

网友B:
这个还复杂点,我原来的比亚迪F1,直接拆下,自己换了个骆驼的就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复杂点,我原来的比亚迪F1,直接拆下,自己换了个骆驼的就好用了。 ...

也不知道骆驼的好还是瓦尔塔的好,骆驼的旧换新要加32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知道骆驼的好还是瓦尔塔的好,骆驼的旧换新要加320元

差不多的,一般用反正4-5年一换,保养好点6-7年一换。只要别忘关大灯1-2次,不然电瓶就提前退休了。

网友:
不错不错的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拿新电瓶要380元,旧的拿取了再退100元给我

个人与渠道的区别,都得挣一点

网友C:
好贵啊~我这里220差不多

网友:
不同渠道,价差真不少

网友D:
骆驼比瓦尔塔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的,一般用反正4-5年一换,保养好点6-7年一换。只要别忘关大灯1-2次,不然电瓶就提前退休了。 ...

还真有几次忘记关大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贵啊~我这里220差不多

这么便宜吗,店家说蓝色的瓦尔塔比黑色的贵,黑色的便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骆驼比瓦尔塔好一点

百度搜索到的:从品牌影响力来看,瓦尔塔电瓶要优于骆驼电瓶。电瓶采用独特的蓄电池板栅技术,具有更强的耐腐蚀性和较小的受外界因素影响,可以确保电瓶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平稳运行。

骆驼电瓶虽然质量也很有保障,但与瓦尔塔电瓶相比会略逊一筹,从性价比方面来看。骆驼电瓶价格亲民,适合经济实惠型车主,而瓦尔塔电瓶价格相对较高。骆驼电瓶要优于瓦尔塔电瓶。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到的:从品牌影响力来看,瓦尔塔电瓶要优于骆驼电瓶。电瓶采用独特的蓄电池板栅技术,具有更强的 ...

骆驼电瓶8年了  还好好的     不知道这质量属于好还是不好

网友:
有人说光换电瓶花了600多!看来是坑了

网友E:
旧的还能折价换新啊

网友:
我的换了没有旧换新补贴,小地方就是套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旧的还能折价换新啊

那么多铅呢。。。老值钱了

网友:
同款冬天贵的时候换的,400+,被坑了,用了14个月不启动了,去换电瓶那说只保12个月。
转头上京东换了马勒L2-400,299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