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国庆上山玩儿拆快递无线充气泵垃圾的

楼主(2024-10-05):
没啥说的,国内的品质把控。和山寨公司的责任心要增增强呀!看来又是一个短命鬼,我想薅羊毛,用最少的钱买最耐用的东西的愿望又落空了。

网友:
电机还带散热风扇的啊。。。。。。

网友:
简单也不简单  福利少不了

网友:
便宜就不要要求那么高了。要好用还是买小米的充气宝2

网友:
有过一个带吸尘器的,用不了几回就坏了,漏气,打气还没有跑的快。

网友:
真够节省的价格便宜,能用不见得耐用。

网友:
好设计,电机还有散热风扇。

网友A:
这个设计有问题,联动齿轮时间长了就不好用了,打滑。

网友:
这玩意能充气吗

网友:
从来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电机还带风扇看来产热不小

网友:
齿轮还是金属的,没精简到极致

网友:
带数显的,看着挺高大上的。

网友:
打气球可以的。汔车有难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设计有问题,联动齿轮时间长了就不好用了,打滑。

刚刚在做寿命试验,间隔5分钟工作9分钟(一个胎),25次活塞漏气坏了。裸机芯75次活塞漏气,电机卡死。不连续工作寿命长些,主要是气缸太热。

网友:
还可以设定胎压,换一个好一点的气泵,应该可以用久一点!

网友:
压力控制部分可以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刚在做寿命试验,间隔5分钟工作9分钟(一个胎),25次活塞漏气坏了。裸机芯75次活塞漏气,电机卡死。不 ...

看来只能打打自行卡比较好啊

网友:
给电动车轮胎充气不错

网友:
适合给气球打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