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持电焊机 愣是没修好

楼主(2024-10-05):
手持电焊机,电源用td6530,很简单,愣是没修好。提供辅电开机也不能。本人愚蠢王大神们帮看看,主控是 stm32g030f6p6

变压器特写

变压器特写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变压器

变压器

td6530

td6530

整版

整版

网友:
可以去让别人修啊。

网友:
你这信息也太少了,没法猜呀。

网友:
这种小玩具,不耐用,演示用的

网友:
楼主的图片,时间和地理跨度这么大
还是抹除这些信息好

网友:
没显示就先查电源

网友:
先查电源是否起振工作

网友:
看用料还不是特别山寨,值得一修,辅电要搞正常再研究别的

楼主:
回复电源就是没修好,外接辅电也不工作主控有程序,很可能的,程序丢了,不然是应该开机的

楼主:
东西在甘肃收的,简单看看,然后回洛阳啦仔细修拉一遍,结果是没修好

楼主:
补充点图片

网友(2024-11-13):
这么小的电焊机真没看过,功率肯定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