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坏了

楼主(2024-10-05):
按键没有反应,换电池一样,正常的按键指示灯会亮。测量过电容,有电压和容量,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这东西原装的还挺贵,只有红外遥控的就便宜。但是要对准电视按才有反应。原装是蓝牙的,什么方向都能按,急着用买了一个十几块的。这东西

网友:
检查单片机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
去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按说牛屎的容易坏,硬封的没那么娇气吧,有没有摔过,很可能晶振出问题了吧,用频率表测下频率或者示波器测下波形。

网友:
这个有时候是玄学,我也碰到过。

网友:
仔细检查有没有虚焊

网友:
第一次听说遥控器坏了

网友:
可能电池漏液导致,检查供电线路是否开路

网友:
前一段时间,家里的电视遥控器音量加键不好用,还在保修期内,报修给换了个旧的。拼多多上那种兼容的才4块多钱。

网友:
价值不高的,换新的

网友:
有放大镜的话好好查一下肯定是有虚焊的地方,或者全部加焊,应该就能好

网友:
还是换新吧

网友:
一般都是摔的:板裂断线掉件虚焊

网友:
遥控坏了还是买新的更方便点.

网友:
晶振坏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
晶振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A:
这个不太值得研究,直接PDD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值得研究,直接PDD买新的

很多搞电子的就这样,啥都想研究研究

网友(2024-11-06):
去买一个新的吧,万能宝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