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风冷电冰箱冷藏室故障维修一例(SAMSUNG BCD-290WNSIWW1)

楼主(2024-10-05):
三星风冷冰箱,型号如上图。

故障情况是冷藏室不凉,即便是把冷藏冷冻开到最大制冷量也基本没有什么凉意,第一天放进去的食物,第二天就发现变质了。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了三天。今天就来讲讲这个跨界维修的案例。

冰箱冷藏不制冷,这个故障我不会修。因为我是修电脑打印机的,对于家电维修,尤其是冰箱维修,根本上没有经验。但因为是自己家的,顶着困难也要先自己上,如果翻车了再请专业人士上门吧。其实近一段时间冰箱温度都不怎么高,因为一个人住,饮食基本都是在外面吃过才回家,冰箱冷藏室也就是个存放柜,放些水果、调料和罐头之类的,实用性非常低。记得8月份的时候还是很凉的,因为夏天热,我会在冰箱里放些饮料冰镇了喝,所以冷藏室前段时间一定是好用的。

感觉冰箱出了问题是在四天前,女儿国庆节放假回家,给我带了一些饭菜回来。因为我近期控制体重,而且饭菜有点多。就放进冷藏准备往后两天吃。第二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打开饭菜时发现一些菜居然发酸变质了,当时还没太在意,以为是拿回来的过程中,在常温下时间长了。所以就把变质的菜直接扔掉了。昨天早晨起来,在冰箱里拿吃的,发现一个掰开的柚子居然发霉了。这不应该呀,就是在夏天里,柚子掰开后放在室温下,放上两天也不能发霉呀。这时候我才注意到冰箱冷藏室里的温度不仅不太凉了,甚至有点比这秋天的室温还高。里面感觉温呼呼的。下意识的拉开了下边冷冻室的门,一股寒意直接冲扑到了腿上。这说明冰箱制冷是没有问题的。于是抬头看了一下冷藏室的设置温度。当时设置的是3度。

温度设置不是在冷藏室里面,而是在冷藏室门的上沿那个位置,不是档位的结构,控制面板是按触的。直接标注着1~7摄氏度。
想了想感觉不太对劲,就赶紧把冷藏室中的物品全部取了出来,研究一下。卸掉3颗螺丝,把冷藏室背板上的那块板子拆了下来发现,里面只是一个风道的设计。没有风扇,两个线路,一根是两芯的线,感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另外一个是四芯线,不清楚连接着什么。

在拆开装饰板后面的一块泡沫塑料盖后,看到四芯线的另一端连着一个减速机结构带着翻板的东西。

(此图片来自TB)
在万能TB上查到,这个叫电子风门。

把电子风门先扔到一边,想再拆找两芯线的另一端。但最终,这个两线芯的另一端我没拆。因为整个装饰板的背面就是个泡沫塑料压在板子上,似乎有双面胶粘在下面。我怕拆的过程中出现泡沫塑料断裂或其它情况,造成无法复原。查看淘宝上配件时,发现有一些图片里传感器的插接件和线的颜色与实物的情况基本一致,所以判定肯定就是传感器,网上图片中标注的是5K,就当是5K的值测量吧。找来万用表测量那个温度传感器。再结合TB上的5K参数,阻值在5.4K,用电吹风对着传感器头部的位置吹,阻值随即发生变化。散热一会儿后,阻值又能回到原来的数值附近,所以基本排除传感器损坏可能性。为了测这个传感器,还引出了维修一块万用表的故事。感兴趣的可以去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360-1-1.html看一下。

(此图片来自TB)

之后是研究那个电子风门。直接拆了看一下运行结构,好巧不巧的发现风门盖板靠近减速齿轮的一侧轴结构上有裂痕,当时想都没想的,拆下来直接用502胶水粘了上去,又担心是轴结构的位置会经常受力,所以在粘完胶水后,又用细铜线在塑料件的外侧缠绕了二十多圈,铜线的上面也涂了一层502胶水,这样应该就不会再造成开裂了吧。电子风门的盖板不是上图中的白色塑料,是黑色的,感觉材质有点像再生料压的,塑料材质有点次,如果真是再生料生产的,那这三星大厂的名头真就可以了~。查了502胶水的工作温度条件,-40~70度,我这情况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所以这样处理,我感觉应该是没有问题。等胶水干固后,随即把电子风门复原,并装原位置。泡沫塑料的连接处原厂用的是白色美纹纸,没错,你没看错,就是最常见的白色美纹纸。当时家里没有,我也就暂时将泡沫塑料的盖子扣回原位上,没用美纹纸复原连接缝隙。4线芯的结构风门电机,我也不清楚电机线序的定义,所以也没有考虑测量一说。直接把整个盖板也装回到冷藏室的背板上。

盖板的下面是连通冷冻室的风口。我认为现在的故障是因为断裂造成风门盖板无法正常开启,进而挡住风道致使下边冷冻室的风机工作时,无法将冷气传送到冷藏室。到这时,我以为自己已经完美的修复了冰箱。

(这个是从冷冻室的位置拍摄的,那个口对应着上边的冷藏室)

固定回所有的螺丝,把冰箱里的东西复位。再收拾好家里的工具,背上书包就去店里上班了。一天的时间里,再没有去想冰箱的事。基本认为冰箱已经修好了。
晚上回家后,打开冷藏室取东西。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出现了,冰箱冷藏跟之前一样,没什么凉意,还是温呼呼的。这个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一早晨的维修,修了个寂寞。因为白天在费尽脑子的修万用表,搞的大脑有点疲劳。索性也就没有去管冰箱,想着实在不行就找专业的人士来修吧。

今天早晨起床洗漱中,接了个电话。是供暖公司的人要来准备开暖气阀门,让上午家里留人值守。也没说具体几点能到,我也就只能留在家中。没什么事可做的情况下,看着冰箱又思考了起来。上网查了一通资料,关于风冷冰箱冷藏室不冷的维修提示,感慨这个时代的悲哀,到处都是垃圾信息,想找到点有用的是难上加难。看到一个视频说是控制板的问题,我也把冰箱挪了出来,把后面的电路盖板拆掉,里面是两块板子,我顺线路看了一下,更加的迷茫了,电源线进来后,并不是直接进入电源板,反而好像是先去了控制板,然后进入冰箱内部,最后又回到了电源板,变压成直流。看了一通,没有发现板子上有什么元件有明显损坏。本着即然拆都拆了,总要动动什么的原则,断电后,把所有的插接件都拔开,用WD-40把各个母座都喷了一下,然后再用对应的头子插拔几下,确保不会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处理完这些后,就把保护盖好。然后继续在网上查找种种可能,查了一阵之后,感觉脑子更加的没有维修的想法了,直接想给维修家电的打电话约维修。

拉开冰箱门看着冰箱里的结构,我就没明白,为什么下边冷冻室里风扇的风吹不到上面来。难道是风道密封的问题?越想越难受,一气之下,把冷藏和冷冻里的东西又都搬了出来。把上下两个背板都拆开,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一次让我找到了个有点奇怪的地方。

这是冷冻室风机结构,上面的就是连通冷藏室的风口,拆开这个结构的时候,故意没有断掉冰箱的电源,就是想看看能有多大的吹风量。结果很意外的情况出现了,这个风口处根本没有风,是的,根本没有风。我查看了一下,风道没有堵,风机转动的也非常有力,工作的完全正常。这个风机根本就不是向上吹风的,那个风口应该是个进风口,风扇的风是从背板前方的出风口吹出的。也就是说,冷藏室里的那个风道根本不会有从冷冻室直接吹上去的风。

这时候我有点迷茫了。如果冷藏室里没有风,为什么要有个风道的结构。如果没有冷风上去,难道冷藏室的制冷就只是通过与冷冻室的层板来进行的?这个假想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是靠冷冻室透寒上去,那没有必要把两室之间的隔层做的那么厚吧。而且都知道冷气会向下沉。如果是下面位置制冷,那冷藏室上面得到低温时,下面的位置岂不是就要冻上了吗。那这还算是冷藏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冷藏室风道旁边的这个黑色口子进入了我的眼里,这个是干嘛的?我把手指伸进这个黑色的口子里,感觉也是个管道样子,但不出一掌的位置处有阻隔的东西。从方向上看应该是向着冷冻室的方向。

但是从冷冻室的方向看,却没有对应的口子。奇怪,这个管道是干什么的?难道冷藏室有单独的制冷系统?

算了一下这个黑色管道的位置应该是进入到了冰箱的背面,就又把冰箱挪了出来,跑到后面研究了半天,根本找不到这个管道,感觉管道是在冰箱的内壁里,但冰箱后面的那个大面板根本就是拆不开的。大面板下面的是压缩机的盖板,拆来后也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结构 。这个管子到底是去到哪里的?

返回冰箱前面,蹲在冷冻室的面面,看着空空的内室中,这个管道会在哪个位置出现呢?

比划了一下垂直度后,最终在这些冷片的后面,我找到了一个口子,形状和大小与上面的黑色口子相当,尤其是位置相当。但这时候还没有想明白两者是什么关系。

找了个包装带,从上面向下捅,结果发现进深到一定程度后就通不下去了。又找了个手电筒从上面向下照,希望确定两者是通的。但很可惜,下面也没有看到透光。又把包装带拿过来,想试试从下面向上捅,看看能不能是因为之前手碰到的阻隔造成的。结果这时候发现,下边这个口子里面有冰堵着。看来揭开问题真像的时刻了,急忙找到电吹风对着那个位置吹,但可惜,位置有点进深,我的电吹风有点够不到。那就等自然融化吧,反正今天上午要等供暖公司的人来,时间有的是。坐在冰箱旁边摆弄手机,过一会儿低头看看,又过了一阵儿,那个位置的冰化的非常慢。我这爆脾气又上来了,厨房的地板和台面上还摆着一堆东西呢。于是想其它的办法,翻出家里的T12热的快,想把烙铁头伸进去接触化冰,但比量了一下发现,907的手柄受限,烙铁头伸不到位置上。只好再去找别的方法。翻另一个工具包,找到一个5V的小烙铁,试了一下,这个能接触到冰块。

化了一会儿后发现,冰块下面居然是块铁片。索性把烙铁轻轻搭在铁片上,没一会儿,终于看到水流下来了。这个时候供暖公司的人也到了,他们在走廊里处理暖气阀门,我在冰箱前处理结冰。

又过了一会,有一些小点的冰块滑落出来。最后当看不到冰时,我把烙铁撤掉。又用电吹风从上面的口向里吹风,这次终于在下面感觉到风了。随后把包装带从上面向下捅,这次通过了,从下面的口子里钻了出来。

现在算是搞明白整个冰箱的结构了,原来这里还有个从冷冻到冷藏的通道。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根据我当年做新风维修的经验来看 ,这个通道才是制冷的关键通道。之前认为的风道,其实是冷藏室到冷冻室的风道。风机工作时,将冷藏室空气抽到冷冻室,使其形成负压,因为负压的关系,冷冻室的冷空气从化冰的通道进入冷藏室,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个冷气的循环,也就把冷量带入了冷藏室。那冷藏室不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吗。前面说那个风口里结冰,把冷空气挡住了,所以冷藏室出现了不制冷的情况。

那这个位置为什么会结冰呢?看了一会结构后,感觉三星的设计有缺欠,这个位置是连通两室的关键,温度差大会产生凝露,最终形成积冰。刚才说那个管道下面有个铁片,其实是三星设计在化霜时对这个位置进行加热的,但这个铁片与热管之间的连接结构只是管子穿过铁片,没有大面积的接触,所以当化霜的时候,这个位置一定是没有将冰霜彻底的处理掉,时间长了最终在这个位置形成了大量的积冰,进而堵住了管道,造成了本次的故障。暂时没有处理这个位置就先把冰箱各处复原了。因为时间有点长,放在外边的冷冻物品已经开始有点要化了。这个位置我准备去搞一些粗铜线,把铜线一端缠绕在热管上,另一端根据那个通道口的形状,弯成个S型的结构。用这种方式来增加除霜时的热量传播。

恢复完冰箱后插电开机,随即收拾工具。这时供暖公司的人也处理完了他们的事。送别这些人后。我打开冰箱摸了一下隔板玻璃。嗯,开始有点凉了。估计这一次是真的把这台三星风冷冰箱的冷藏室故障修好了。等之后搞到合适的铜线,就把冷冻室的那个位置按预想处理一下。在这里友情提示一下坛友,如果也是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带手套保护双手,三星的这个冰箱做的有点垃圾,那些铁片是真的锋利呀。别问我怎么知道的,一定要带着手套干活儿,至少这样还能保暖不是,要不手冻的冰凉,划伤时都没有什么感觉。

安装回冷藏室的盖板前,偶然发现一个情况,冰箱刚通电的时候,这个风门会先关闭一下。但当压缩机工作时,这个风门就会自动打开,这时如果你打开冰箱门,会看到这个风门正在关闭;而当你关上冰箱门后,这个风门又会打开。我反复测试过,确定这个情况在压缩机工作时会出现。压缩机不工作时则不会出现,应该是三星的设计吧。把耳朵贴在冰箱外壳上,仔细听能听到风门电机的工作时的声音。

最后的最后,总结一下维修这台风冷冰箱后的感受。当年购买这台冰箱时,是因为我在单位里接触过几台风冷冰柜和冷藏柜,不结霜这一点让我心动。当时家里的冰箱是最常见的,冷冻室隔一段时间就要断电除霜,每次都搞的地板上都是水,很是麻烦。所以有机会的时候就把冰箱换成了这台三星的风冷,选择三星也是因为当时市面上可供选择的家用型风冷冰箱不多。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什么都能从网上买。这台冰箱也用了好久了,但仅仅是好久。因为就是把它放在一处不常住人的房子里,我常年在外,它也就是一直处于假期模式。如今回家生活,再看这台冰箱的做工和问题,实在是对三星做冰箱这件事有点失望。实话实说,细节的位置处理的很差劲,有点对不起三星的名号。

好了,以上就是一个OA维修人员跨界家电维修的案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在查找相关案例时,感慨现在的百度能垃圾到什么程度,到处都是广告引流,想找点有用的信息是真难呀。所以把这次真实的维修经过写下来,给真正有用的人看。感觉不知道现在的人心都怎么了,完全没有了朴实。能找到的维修信息讲的头头是道的,结果没有一句在真正的点上。就像是个神棍在那各种的吹嘘自己如何的神通,明理人一看就是个SB在那里无病呻吟。

哎~,时风日下,人心不古。
就这样吧,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网友A:
我居然耐心看完了,以前哪种风冷式电冰箱,冷风确实是从下往上吹,它有个化霜定时器,每天定时化霜!按正常运转来说,你这个风道地方不应该结冰!你这个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化霜电路有问题……

网友B:
风冷的冷藏原来是这样的,只研究过三星的板冷/壁冷冰箱,冷藏和冷冻是两个电磁阀,冷藏的电磁阀卡住导致不制冷,拿起子敲一下就工作了,然后不再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居然耐心看完了,以前哪种风冷式电冰箱,冷风确实是从下往上吹,它有个化霜定时器,每天定时化霜 ...

化霜电路是什么意思?我拆开冰箱时,那个像散热片结构的位置上也没有结霜冻,整个冷冻室里除了那个位置结了冰,其他位置基本没有冰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冷的冷藏原来是这样的,只研究过三星的板冷/壁冷冰箱,冷藏和冷冻是两个电磁阀,冷藏的电磁阀卡住导致不 ...

具体的情况我说不好,没注意到电磁阀。冷藏室里肯定没有,冷冻室的情况我没仔细研究,四个接线插头是负责什么工作的,我未认真研究。

楼主:
做事情要有头有尾,昨天讲维修过程,今天给测试结果。昨天回家后,把一个温度表放进冷藏室半小时拍的照片,冰箱冷藏设置还是3摄氏度。

网友C:
谢谢楼主了,我感觉也是化霜不工作了。

网友:
白色家电故障稀奇古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化霜电路是什么意思?我拆开冰箱时,那个像散热片结构的位置上也没有结霜冻,整个冷冻室里除了那个位置结 ...

因为你才把冰除掉,疏通了通风管路,所以短时段看上去冰箱是正常的,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出现故障!

网友:
除霜感温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了,我感觉也是化霜不工作了。

化霜不工作的话,那冷凝器的片上是不是应该积霜呀?但实际情况是那上面反而很正常的样子。

楼主:
知道在这个冰箱的哪个位置,长什么样子吗?我没修过冰箱 ,不了解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才把冰除掉,疏通了通风管路,所以短时段看上去冰箱是正常的,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出现故障! ...

下次出故障再说吧,实在不行就换冰箱。如果按照8月至今的情况算,两个月后再出问题,那我就趁着春节前有促销的时候换个冰箱。

网友:
迟早会堵上第二次的...不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在这个冰箱的哪个位置,长什么样子吗?我没修过冰箱 ,不了解这个东西
...

肯定在蒸发器化霜加热器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出故障再说吧,实在不行就换冰箱。如果按照8月至今的情况算,两个月后再出问题,那我就趁着春节前有 ...

μpu傻乎乎的不如机械温控,给它个电位就认为到温度了,根本原因是热敏电阻感温头变值

网友:
正常来说是不会结霜的,要检查除霜电路之外还要看门封有没有漏

网友:
特别详尽,也增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