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吸尘器电池 怎样改成脱机使用?

楼主(2024-10-05):
充电口输入7.6伏的时候输出正常,那个小开关按下去也没输出,电池主板是有问题吗?怎样改成脱机使用?

网友:
它是检测到什么的时候有输出的,按照这思路弄试试

网友:
你是要电池能直接输出电压吧

网友A:
V8的电池吗,跟尘桶靠近的地方有个磁铁感应。放上块磁铁,按下开关后就会有输出

网友:
7楼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V8的电池吗,跟尘桶靠近的地方有个磁铁感应。放上块磁铁,按下开关后就会有输出 ...

用磁铁试了一下,真的可以,谢谢啦

网友:
还以为发现了新的解锁方法

网友:
你的表笔挡着那,有一个干簧管保护开关。。

上个磁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V8的电池吗,跟尘桶靠近的地方有个磁铁感应。放上块磁铁,按下开关后就会有输出 ...

正解,有个干簧管在电池保护板上。  属于安装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磁铁试了一下,真的可以,谢谢啦

小心不要搞短路啊,动力电池大电流不是开玩笑的,我回形针不小心搞到瞬间烧红

网友:
戴森电池,不错

网友:
我前几天才在鱼上出了个这个的第三方电池,

网友:
放块磁铁就行了?我还以为要刷固件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