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5串21V锂电池座充和10芯锂电并进行容量测试

楼主(2024-10-05):
前几天买了不到30元的无刷锂电钻,PDD又送了我1张2元无门槛平台券,于是又买了一块10节的锂电,折后18.2元;然后PDD又送了一张3元平台券,于是又买了个座充,折后3.48元

之前的贴子在这里:拆解不到40块钱的奥克威无刷锂电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531&fromuid=3307898

=======先拆充电器=======
充电器个头挺大,和电池对比一下大小:

标签贴歪了,揭下标签发现了隐藏的秘密,哈哈

空载绿灯亮,充电中红灯亮:

前面这个地方可以放个电压电流表,有空做一个装上:

拆开,壳子很大,空间很充裕,适合改造:

单面板,这面没几个元件:

贴片元件面,PCB高压部分开了好几处窗,感觉没啥必要:

电源主控IC,CRE62539,查不到资料,但是和CR634X应该是一样的(资料在后面):

变压器看起来还比较大,左边仨是初级绕组,有个中间抽头,实际没用到,右边两个是辅助绕组:

次级绕组线径比较粗:

FMZ的电容,AI说是中德盛品牌,400V/22uF:

Y电容:

电路板另外一个角度:

转灯控制LM358:

手抄原理图:

空载电压22.5V,充电电流1.4A,虚标不多:

=======再来看看10芯电池=======
带个电量指示:

拆开电池:

从这个地方能看到标称容量1200mAh(电池容量测试在楼下):

保护芯片NB22005,也查不到资料,估计都是一路货:

电压指示小板,一个LED常亮,另外三个LED分别串联不同电压的稳压二极管,D2 WI-13V,D3 WJ-15V,D4 WK-16V:

CR634X部分资料:

PDD套路太深,害我又买了两件

To be continued ......

楼主:
=======下面简单测试下电池容量=======

先用三块四毛八的座充给10节电池充满电,绿灯以后又充了一会,电压20.41V,平均每节电池4.08V,没充满,但是也充不进去了,保护芯片保护了,不知道应该怎么调才能充满到4.2V。

这个小负载的最大功率30W,所以先设置电流1.2A,最低放电电压16V,平均每节电池3.2V。

空载电压20.41V,1.2A放电一下掉到19.89V,电池串内阻(20.41-19.89)/1.2=433mΩ,平均每节电池173mΩ(两并五串)。放电完成以后用1A放电测试内阻为380mΩ,平均每节电池152mΩ,太垃圾了。

1.2A放电功率比较低,改成1.5A放电。

漫长等待中……

终于放电完成,耗时45分钟、1.138Ah、21.301Wh,平均每节电池569mAh,比1200mAh虚标一倍多。

---------------------------------------------------------------

再测试5节锂电。
电压也是20.4V,1A放电,用负载测试内阻为310mΩ,平均每节电池62mΩ,比10节的好不少。

又是漫长的等待……

放电完成,耗时68分钟、1.132Ah、21.508Wh,每节电池1132mAh,考虑到电池没充满,1200mAh没有虚标。

10节和5节的容量竟然一样,虽然10节的放电电流大一些,但是10节是两节并联,单节电池的性能还是要差不少。

谢谢观看

/* EOF */

网友A:
唉。。。这电芯简直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这电芯简直没法看

退货了,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这充电器也太简单了,几乎是空板。

网友:
4.08差不多也算是充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简单测试下电池容量=======

这货也太差了

网友C:
电阻、电容,排列的整齐。

网友:
啊这个……也太简单了啊

网友D:
除了便宜就真没啥优点
泓力电芯,变压器出厂自带缺陷

网友:
毕竟便宜啊!还想咋滴

网友:
真的一百多的内阻带电动工具简直老牛拉火车

网友:
一般强度应用完全够了

网友:
泓力电池价格低,容量虚标也比较厉害。

网友:
我也是用优惠券买个10节大艺款,杂牌18650,单个电芯40毫欧左右,用负载仪5A放电,放出2.0Ah容量。充满电后用在电锯上都启动不了,垃圾产品

网友:
充电器里面空荡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也太简单了,几乎是空板。

类似充电器方案IC貌似就是这么简洁

楼主:
所以一退了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电容,排列的整齐。

嗯嗯,倒是很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便宜就真没啥优点
泓力电芯,变压器出厂自带缺陷

个头不小的变压器已经算不错了